请教各位,

楼主:
AD片子采集的输入电压0~5V(也就是说AD片子需要5V供电的),而与其通过I2C通讯的MCU是3V供电,这样可以直接连接使用吗?

网友:
没听说过啊

网友:
去找那些模拟端和数字端电源分开的那种A/D转换器,有不少的。
但数字端是IIC的可能不多,串行的ADC主要以SPI接口为主。

网友:
采集的输入电压0~5V,而与其通过I2C通讯的MCU是3V????
没看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