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能改成电子控制的吗?

楼主:
这是一个机械臂继电器控制电路!想用电子电路改造一下!不知可否?
(机械臂原始位置在A点XW1位,启动按钮后开始向B点运动电机正转,接触到XW2时电机反转,返回到A点停止等待下一次启动!)

网友:
机械臂继电器控制电路???
小信号可以用触发器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目的

利用电子电路实现这个功能应当可以,也并不难。问题在于目的和必要性。

如果通过讨论来深入学习电子电路设计,倒是可以作的。但是如果出于实用的目的来改进,就需要考虑一下必要性了。因为原来方案采用典型的电力拖动技术的设计是合理的,而且性价比也好。除非设计条件有变化,例如防爆要求、输入元件变动等等

网友:
推敲一下

原来只是表面的思考一下,就觉得电路的设计好像有问题。自己重新画了一张却是错的(已经删除),向楼主致歉。

网友:
我连你画的图都没有看见!何来致歉一说!
这是我在某工控网上给一个网友设计的控制电路图,他希望把这个电路改成全电子控制的,用以在老板面前显示自己在电子方面的功底?用全电子方法是比较复杂的,有没有比较简单的电路可以完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网友:
要电路简单

 用一片便宜的8脚单片机(还有更小,6脚的)做控制,稍编两句程序就出来了,不是更能全方位地显示功底吗?

 其实还甭说,这样做没准就成一个最简最小,而且还最灵活的电路。这年头高技术卖成白菜价了,用高射炮打蚊子没什么可惜的。

网友:
设计出现在这个样子很好。如果搞成微电子稳定性还没以前的好

网友:
可以的,这是电气控制图,加上单片机确实是高级多了

网友:
电路单片机简单。画了个电路。按S1电机工作,D1受光保持,D2受光电机反转,到D1受遮挡全断电停止。问题是电压多高,Q?能承受的电流多大,或加个继电器。用单片机恐也要两个继电器。

网友:
呃,电力方面的不懂
但是,印象中,以前看过555的书,555可以做很多方面的控制
刚好最后一个回帖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