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各位大侠:怎么向AT89S52烧写程序?

楼主:
我这有编了好的AT89S52程序(proteus仿真成功),各种器件都卖了,现在不知道怎么向片里面烧写程序!
望各路大侠,前来指点指点啊!

网友:
使用ISP可以下载 或者你买个编程器也是可以的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两种方法:
一、买个编程器,把芯片插到编程器上烧程序,然后再把芯片放到电路板上
二、在电路板上增加一个ISP下载接口,芯片还放在电路板上,用ISP下载器直接连到电路板的ISP下载座上烧程序

网友:
伟纳电子的sp200,性价比还不错,我用的就是!

网友A:
那是用并口还是串口下载呢?

网友:
自己焊一个

网友:
ISP下载器按照接口方式可分为3种:
并口,串口,USB口
我用并口和USB口的烧录过AT89S52,都能正常烧录
串口的ISP下载器我没有用过,不知道能不能烧录AT89S52的程序

还有,一般的51编程器(把芯片装在编程器上烧录程序,完成后再装到电路板上)用的是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用并口还是串口下载呢?

并口下载

软件用ISPlay

网友:
关于编程、下载器的制作,其实“单片机”版块里有个很好的帖子,
中、外适合自制的单片机下载器 / 编程器 / ISP / 的集中营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73572-1-1.html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这些都很容易自己制作,楼主可以自己动手做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机器上都没有并口了,很多本本上连串口都没了,所以我极力推荐使用USB口的,sp200用的就是USB口,非常方便啊,有套件和成品,自己看着选择吧

伟纳电子SP200S编程器

WLPRO V2.05.rar

伟纳电子SP200S终端软件

网友:
感谢八楼的兄弟,太感谢了……单片机那几个脚真不知道怎么接的……
偶是菜鸟来的,大家不要笑啊……

网友:
来学技术啦,哈哈

网友:
11楼要注意看datasheet

网友:
感谢大家的回复

学习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