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的问题

楼主:
#include
sbit led1=P1^0;

void int_0();
void main()
{

//EA=1;
//EX0=1;
//IT0=0;
IE=0x81;
TCON=0x01;
//P1=0xff;
while(1)
{
  //void int_0() interrupt 0;
}
}
void int_0(void) interrupt 0 using 0
{
led1=0;
}

网友:
能不能说的清楚一点
1、你要实现什么功能
2、程序编译有错误没有
3、程序运行结果是什么,跟预期的有什么不一样

这样大家才好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说的清楚一点
1、你要实现什么功能
2、程序编译有错误没有
3、程序运行结果是什么,跟预期的有什么不一样

这样大家才好帮你

程序编译没错 但是达不到想要得效果

当外部中断0响应的时候,我们就点亮D1,让外部中断0响应的条件就是按下button按下。

#include
sbit led1=P1^0;

void int_0();
void main()
{

EA=1;
EX0=1;
IT0=0;
while(1)
{
  //void int_0() interrupt 0;
}
}
void int_0(void) interrupt 0 using 0
{
led1=0;
}

粗心把原理图画错了

网友:
首先,51的I/O口驱动能力是很弱的,一般是驱动不了LED发光的,所以最好是在VCC上连一个限流电阻,接到LED然后再接到I/O口。
其次,中断最好采用下降沿触发方式

1、51的P3口是一组带有内部上拉电阻的8位双向I/O口,P3的输出级可驱动4个TTL逻辑门电路,注意这里有可能能使拉电流或灌电流。如果对P3口写“1”时,他们就被内部的上拉电阻拉高并可作为输入端口,此时,被外部拉低的P3口将用上拉电阻输出电流IiL。 2、当然,P3口除了作为普通的I/O口线之外,他还可具有更有价值的第二功能,例如,P3.2/P3.3对应外部中断0,INT0/1,INT1。3、外部输入中断源INT0和INT1,由中断控制寄存器TCON的IT1(TCON.2)和IT0(TCON.1)分别控制外部输入中断1和中断0的中断触发方式。若为0,则外部输入中断控制为电平触发方式;若为1,则控制为边沿触发方式。4、我们这里只谈谈电平触发的方式。在引脚上的电平变化也会触发外部中断的发生。上面已经说过,外部中断可选择采用上升沿触发、下降沿触发以及电平变化(由高变低或由低变高)和低电平触发等方式,无外部高电平触发方式。5、如果选择低电平方式触发外部中断时应特别注意:引脚上的低电平必须一直保持到当前一条指令执行完成后才能触发中断,只要中断引脚的输入引脚保持低电平,那么将一直触发产生中断;低电平中断并不置位中断标志位,即外部低电平中断的触发不是由于中断标志位引起的,而是外部引脚上电平取反后直接触发中断(当然需要开放全局中断允许)。因此,在使用低电平触发方式时,中断请求将一直保持到引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