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填充铜箔

楼主:
在PCB设计中,如何填充铜箔的呀?哪位高手指点下了!先谢谢了!,期望中。
另外谁有PROTEL 99 的汉化包了!,全英文看不懂呀!痛苦中

网友:
打开PRTOEL9SE  用命令 pg就可以了

网友:
99太落后,去下个DXP,我告诉你怎么用DXP画PCB,QQ:276496230,这是我的QQ

网友:
电路板大面积敷铜,一般都是地,也有悬空的大面积敷铜.

以如下电路为例

这是全部布线完毕后,没有布地线的样子(最后布地线是为了大面积的使用地线来起到一定的屏蔽作用)

点     / 大面

出现这个窗口

点向下拉的菜单

找到GND.
在这里选择使用网格与否以及是45度网格或是90度网格

可以不选,默认的是90度网格,点OK

如果面积很大,且使用机械焊接,建议使用网格,因为机器焊接热量较大,尤其是层间产生的气体,可以从铜孔排除,不易起泡.

然后用鼠标,(此时鼠标以变成大十字型)在线路板的边缘点一下,并沿电路轮廓绕一圈,最后回到原点

即看到如下效果:

这是只布顶层大面积铜薄的效果

也可以使用 来布铜

网友:
楼上的说的很详细了,注意你要覆铜的方式就行了,覆整铜或者栅格式覆铜。

网友:
感谢

感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网友:
呵呵,,我也知道99落后了,可惜目前依靠学校实验室的器材,老师说,学校的那套器材只支持PROTEL99:L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一下,大侠,我下载,可打开一看,貌似是99SE哦?99SE和99是不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