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熟悉电动推杆的电气部分

楼主:
就是附件的这种D24V电动推杆
我想请教的问题是1.工作循环:最大15%或者2min持续使用,休息15分钟,怕烧坏元件吗?这是为什么?
2.快速释放功能,指的是什么?
3.可配高感应的传感器,配传感器有什么用途?
我想深入的学习下电动推杆,哪位老师有图和资料指教一下

网友:
没有高手了解吗?
是否能以下图为例讲解下

网友:
我感它不会坏,当然,你最好看看说明书.

我感它不会坏,当然,你最好看看说明书.

网友:
是呀,它一般不会坏,问题是照片是我在网上载的,我没实物,也没说明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楼主买个,拆解一下,逐步分析。

网友:
1、电动推杆是一种将电动机的旋转运动转变为推杆的直线往复运动的电力驱动装置。可用于各种简单或复杂的工艺流程中做为执行机械使用,以实现远距离控制、集中控制或自动控制。
电动推杆是通用型的辅助驱动装置,可广泛运用于电力、机械、冶金、交通、矿山、石油、化工、起重、运输、建筑、粮饲加工等行业。具有性能可靠,动作灵敏,运行平稳,推拉力相同,环境适应性好等特点。
主要结构
电动推杆由驱动电机、减速齿轮、螺杆、螺母、导套、推杆、滑座、弹簧、外壳及涡轮、微动控制开关等组成。
工作原理
电动机经齿轮减速后,带动一对丝杆螺母。把电机的旋转运动变成直线运动,利用电动机正反转完成推杆动作。如通过各种杠杆、摇杆或连杆等机构可完成转动、摇动等复杂动作。通过改变杠杆力臂长度,可以增大或加大行程。
行程控制装置
经电机齿轮上的涡杆带动涡轮转动,使涡轮内的小丝杆作轴向移动,由连接板带动限位杆相应作轴向移动,至所需行程时,通过调节限位块压下行程开关断电,电动机停止运转(正反控制相同)。

网友:
给你个链接,去看看有没有你的答案。http://nbfirst.blog.bokee.net/bl ... ewblog.do?id=905575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个网站我看过,只是介绍的大概,没有详细的资料,至于电气图纸什么的就更没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唉,实在不行还真得弄一个拆拆看了
其实普通的电动推杆很简单就是一个直流电机,加个螺杆。
但是我有个产品从控制板上分析,他是从电动推杆里引了3跟线出来,我就纳闷除了电源线2跟外的那一根是干嘛滴!

最大15%或者2min持续使用,休息15分钟,肯定怕负载一直过大烧电机

快速释放功能,一般用在医疗上,通过什么方法实现快放的?

网友:
我可以大概解释一下(不一定对)!
最大15%或者2min持续使用,休息15分钟,肯定怕负载一直过大烧电机?
就是说这个东西设计的时侯就是短时使用的!和电焊机的暂载率是一个道理!
快速释放应该是一个机械动作!应该有一个释放的操纵杆类的东西!
电器上应该还有一个外接的控制盒!
内部电器结构(看你的图片)就是两个限位开关,因为是常闭单触点所以要并联二极管进行换向!三根线是两根电源线和一根外壳线!
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恩,同意。有没有电气图分享下看看,
还有
可是有没有这样的推杆,就是平时工作的速度是4mm/s,但突然有需要我能让他以比平常快的速度工作一分钟例如10mm/s?

网友:
这是一个参考电路图,是三相的!控制原理应该是一样的!关于可以变速的应该有吧?第二张图是根据你给的哪个图估计的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到处看看
这种平时工作的速度是4mm/s,但突然有需要我能让他以比平常快的速度工作一分钟例如10mm/s
的电路原理能不能估计出来呢?是不是依靠增加电流的方法实现增速的呢?
推杆多出来的那根线是通过分压、稳压,后接到了单片机上,真是猜不出推杆到底有什么秘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