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接口技术

楼主:
最近开始学arm编程,觉得arm的接口技术很重要。
像中断,RTC ,UART,SIO ,IIC等
这些东西把我搞的很晕,不知道具体从哪开始,一直看数据手册那上面都是关于寄存器的知识,虽然记了但是还是不知道该从何做起。想做一个接口实验,希望各位高手给以指引!谢谢!

网友:
通常ARM是跑操作系统的.

如果你写裸板的和程序,你真的需要了解一些硬件知识,不只是ARM寄器的.
再有就是你也硬硬件驱动,这样的话,你看看别人写的吧,通常改动一点就可以用了,真的不难.
再有操作系统有了,你写应用代码,这样完全可以不看寄存器之类的东东了.看驱动的说明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问题就比较笼统了,只能提个建议了:学什么就要留意与之相关的大部分信息,不是说你解决哪个问题就只指向这个问题,这样,即使有人给你专讲,你听着效果也不是很好,多注意一下相关资料与信息,这些东西其实重在自我理解与消化,不想看资料了就多看一下教学视频,效率很高的。多方面的学习与领会,一定很快会有会心的一天的,祝你成功,加油!!

网友:
建议多看一下论坛里的硬件板块资料。

网友:
ARM可以做系统 也可以裸奔 接口技术 多看点资料 注意电平匹配就可以了 应该没啥难度吧

网友:
一般的板子都给你设置好了,需要你知道用到哪些端口,接口用的是什么端口以及相应的进行寄存器的设置,然后就可以编程序了,其实没有什么复杂的;如果你自己做板子,可能需要你自己来设计接口,然后根据接口及相关寄存器进行编程!

网友:
现在正想学呐。。。

网友:
多谢各位解惑!

网友:
arm接口技术,,,,,无资料,水水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