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频率的开关电源能够被称作高频开关电源?

楼主:
多少频率的开关电源能够被称作高频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少频率的开关电源能够被称作高频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是相对于模拟(降压)电源而言的,从根本上说,是否称作开关电源不取决于频率多高,而是调整管(器件)是否工作在效率很高(损失很小)的开关状态;但是,作为具体的(非理论的)开关电源,对频率也是有一定要求的,或者说频率本身也会受到很多限制。现在的开关电源一般工作在50kHz以上,到几Mhz。

低端的数值取决于发明开关电源的初衷,一是提高效率,第二,减小体积。前者是原理性的,后者则是实用性的理由,因为频率过低自然就会使用较大体积的元件,特别是磁元件;从一开始,大都采用高于超声波的频率;

限制开关电源的高端频率的因素主要在器材上:虽然频率越高,理论上的性能越高,但实际上,频率上限受限于元件和材料,例如磁芯和半导体器件的水平。具体地说包括频率特性、开关特性、涡损等等、致使电源功耗会随频率升高而升高。开关电源发展道路上始终伴随着频率的不断提升,从几十、 几百kHz到几MHz,甚至更高,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另外还有一些应用上的考虑,如电磁干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