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个坑,大家来聊聊volatile这个关键字?

楼主:
前些日子工作中碰到了因为这个关键字引起的一个Bug。大家猜猜大概是咋回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真不懂,楼主讲讲吧

网友:
要给我加精华或者发芯币就讲哈哈,开玩笑的,容我慢慢总结~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可以懂~

网友:
这个在嵌入软件开发中比较重要,同样是变量,使用了这个词,在编译的时候就不是简单对这个变量优化,会关注的这个变量的变化

网友:
嗯,这个很不错

能否详细说说?

网友:
c語言中volatile關鍵字

volatile關鍵字是一種類型修飾符,用它聲明的類型變量表示可以被某些編譯器未知的因素更改。

用volatile關鍵字聲明的變量i每一次被訪問時,執行部件都會從i相應的內存單元中取出i的值。

沒有用volatile關鍵字聲明的變量i在被訪問的時候可能直接從cpu的寄存器中取值(因為之前i被訪問過,也就是說之前就從內存中取出i的值保存到某個寄存器中),之所以直接從寄存器中取值,而不去內存中取值,是因為編譯器優化代碼的結果(訪問cpu寄存器比訪問ram快的多)。

以上兩種情況的區別在於被編譯成彙編代碼之後,兩者是不一樣的。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變量i可能會經常變化,保證對特殊地址的穩定訪問。

========================================

volatile關鍵字是一種類型修飾符,用它聲明的類型變量表示可以被某些編譯器未知的因素更改
,比如:操作系統、硬件或者其它線程等。遇到這個關鍵字聲明的變量,編譯器對訪問該變量的
代碼就不再進行優化,從而可以提供對特殊地址的穩定訪問。

使用該關鍵字的例子如下:
int volatile nVint;
  當要求使用volatile 聲明的變量的值的時候,系統總是重新從它所在的內存讀取數據,即
使它前面的指令剛剛從該處讀取過數據。而且讀取的數據立刻被保存。

例如:
volatile int i=10;
int a = i;
...
//其他代碼,並未明確告訴編譯器,對i進行過操作

int b = i;
  volatile 指出 i是隨時可能發生變化的,每次使用它的時候必須從i的地址中讀取,因而編
譯器生成的彙編代碼會重新從i的地址讀取數據放在b中。而優化做法是,由於編譯器發現兩次從
i讀數據的代碼之間的代碼沒有對i進行過操作,它會自動把上次讀的數據放在b中。而不是重新
從i裡面讀。這樣以來,如果i是一個寄存器變量或者表示一個端口數據就容易出錯,所以說vola
tile可以保證對特殊地址的穩定訪問。

  注意,在vc6中,一般調試模式沒有進行代碼優化,所以這個關鍵字的作用看不出來。下麵
通過插入彙編代碼,測試有無volatile關鍵字,對程序最終代碼的影響:

  首先,用classwizard建一個win32 console工程,插入一個voltest.cpp文件,輸入下面的代碼:

#include
void main()
{
int i=10;
int a = i;

printf("i= %d\n",a);
//下面彙編語句的作用就是改變內存中i的值,但是又不讓編譯器知道
__asm {
  mov dword ptr [ebp-4], 20h
}

int b = i;
printf("i= %d\n",b);
}
然後,在調試版本模式運行程序,輸出結果如下:
i = 10
i = 32
然後,在release版本模式運行程序,輸出結果如下:
i = 10
i = 10
輸出的結果明顯表明,release模式下,編譯器對代碼進行了優化,第二次沒有輸出正確的i值。

下面,我們把 i的聲明加上volatile關鍵字,看看有什麼變化:
#include
void main()
{
volatile int i=10;
int a = i;

printf("i= %d\n",a);
__asm {
  mov dword ptr [ebp-4], 20h
}

int b = i;
printf("i= %d\n",b);
}
分別在調試版本和release版本運行程序,輸出都是:
i = 10
i = 32
這說明這個關鍵字發揮了它的作用!

网友:
简单说就是
加了volatile这个关键字后,编译器不会去优化这个变量,是每次都去重新读取这个变量的值,而不将其值缓存到寄存器中(如果这个变量可以被缓存到寄存器)

网友:
不去优化变量。

网友:
编程者拿着volatile牌牌严厉告知编译器:解释完代码后就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别自作聪明做优化啥的,被访问的变量咋个用法俺说了算。;P

网友:
只知道 这个关键词是与代码优化有关的,也没有用过

网友:
哎,

版主随便开个贴就能置顶,哼哼~~~~~

网友:
volatile 在和硬件编程操作的过程中很常见

就是避免编译器优化对变量的操作,表明程序员对变量定义的操作是故意而为之的。

网友:
学习了,可惜是繁体字。。。

网友:
具体用在什么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