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FLASH芯片的型号,识别其容量

楼主:
如题,怎么样查看FLASH芯片的型号,识别其容量
比如sst 39VF6401B大小怎么看了,路过大侠来指点下啊!

网友:
不同的厂商有自己的标准,找到芯片说明书中应该可以看出来的!
一般数字表示容量 ,然后字母指相关的工艺之类的!
最好拿相同的几个芯片比较一下它们的命名规律,容易看出来的!

网友:
回答

不一样啊,比如K9F1G08UOM,容量是1G,K9F4G08UOM,容量是4G。但是不是所有厂家都表明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K9F1G08UOM不是1G的,它是128M的,不信大家找一个4-5年前的旧U盘或MP3拆开看看!K9F4G08UOM不是4G的,它实际是512M的,我也是拆开U盘看过的,似乎是标称值除以8才是实际容量.另,我有上述芯片的PDF文档资料.只是没时间仔细看过而已.

网友:
我还以为可以有一眼看型号就可以知道容量及型号的好办法呢,哎...如西门大哥所说,芯片上的确实不一定代表容量,最正确的做法就是上厂家找PDF文档,才知道正确容量及型号,没有速成也没有经验可循,呵呵,偷不了懒得

网友:
K4T51163QG-HCE7T00
EDE5108AJBG-6E-E

上面是一些型号的型号名,三星比较好辨别,k打头的就是(K4T51163QG-HCE7T00),第一个是512Mb G-die DDR2 SDRAM Specification,里面完全看不出是512的。EDE5108AJBG-6E-E是エルピーダメモリ株式会社的产品,没错,字面看不到具体信息,也是512M bits DDR2 SDRAM,所以PDF才是数据的正确识别方法

网友:
谁能介绍介绍u盘芯片的型号?

网友:
U盘的芯片基本上只要是芯片他就能用。。。像HY海力士  三星  东芝  日立    镁光  现在只能说U盘能有些什么主控才比较好。因为主控的问题才直接影响到U盘的寿命。。现在还能够升级U盘。。就是说他本来是128M的。。。可以把他变成32GB的。。。但是是虚拟的。。能装进去。。但是拿不出来。。也就是说能往U盘里写东西。但是在里面超过128M容量之后的东西是读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