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9-10-13):
请教个问题
现在手头上有块单片机的开发板。
我想通过51单片机和ADC0804和数码管做个显示电路。
ADC0804的输入时0到5v,数字量输出是0到255,数码管显示也是0到255,现在我想改变一下显示范围,同样是0到5v的输入,数码管显示是0到200或者0到任意的数值,请问大家怎么能实现?
数码管
开发

网友A:
将数据转换一下,就可以了。比如0到200的话把采集的数据乘以(200/255),就好了。注意一下变量的定义类型,不要有误差就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