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Q-3酒精传感器的应用???

楼主:
MQ-3酒精传感器的应用???
我现在制作酒精测试仪,可是编程的时候遇上了问题。我的本意是想用  酒精浓度与输出电压的对应关系制作成一张表,然后存放在已定义好的数组中,用到时直接查表,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得到(酒精浓度— 输出电压)的表???希望大家帮帮忙,我找了很多资料都查不到,先谢谢大家了。(问题放在附件中,说得比较清楚,希望大家帮忙!)

网友:
补充

我的邮箱是  xfh168168@163.com

网友:
1、首先了解酒精浓度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类型,例如是电压输出由V或mV输出两种,如果mV输出的话后续电路需要对微弱的信号进行放大,然后才能用AD采样,因为目前AD的参考电压一般都是以V为单位级别的。
2、如果你现在已经得到酒精浓度传感器的信号输出与实际物理量的对应关系,可采用查表方式,将对应关系分为多段,然后分别进行线性化,该方法称作“分段线性化”,然后根据实际采样得到的信号输出电压,在判断在哪一段线段上,按照直线方程计算世纪的物理量(酒精浓度)。
3、如果你现在没有酒精浓度传感器的信号输出与实际物理量的对应关系,应当现解决该问题,可使用标准酒精浓度计,实时测试不同酒精浓度环境下的标准浓度和传感器信号输出。这样得到的数据更加可靠,要比通过计算的得到的理论值更具有实际意义。

网友:
顶一下 呵呵 没用过

网友:
我觉得传感器的手册上应该有相应的曲线
以前做甲醛检测仪的时候,用的传感器的资料里就有,
还有一种可能是输出信号与所测物质浓度成正比

网友:
加油,我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老师建议我找一个精度较高的酒精检测仪作为标准,自己做的和标准的一起测。我觉得这个方法还行。

网友:
谢谢各位大哥的话,小弟我听了受益匪浅啊

网友:
可选用我公司的催化燃烧酒精传感器

网友:
MQ-3酒精传感器是那几年做酒精测试仪的厂家经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