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

楼主:
各位,我在画PCB图时,出现了,我画方形焊盘时,加上方形焊孔,焊孔有些却被焊盘遮住了。是怎么回事呢,谢谢各位,给指点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尺寸问题 ,方的四边是一样长的,椭圆长宽是不一样的 。
2个相近的时候就有可能重合。
解决办法是:一个放大 或者另一个缩小。

网友:
一样的,即使改小了,还是看不到,有些焊孔就能看到,有些还是看不到

网友:
回复你

调节一下尺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