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私奉献各种电路图

楼主:
电动自行车调速控制电路

推荐一种简单而实用的电动自行车调速控制电路。电路如下图所示,电路中使用运算放大器LM324或四比较器LM339作功能控制,调速原理采用了调频式电压反馈稳速方案。当电机负荷加重时转速下降,A点的电压下降,经R4将此电压反馈给A1,使振荡频率增高,流经电机的平均电流增加,使电机速度上升达到稳速目的。调整W改变了A1的参考电压,实现了电机的调速。由V1、R1、C组成的激励控制电路可使V1工作在脉冲电流100A时仍能获得很低的饱和压降和陡峭的输出波形上下沿。D2、R5、A2等组成保护电路,对异常大电流或电瓶过放电情况均可断电保护。A2接成施密特比较器,当异常大电流超过50A时A2翻转,输出低电平,通过D3将A1负输人、A3正输人拉到地电位,此时A1输出高电平V1关闭,V3输出低电平,继电器接点断开,停止向电机供电。为了对电瓶过放电情况进行保护,A2基准电压采用浮动方式供给,电瓶电压越低,基准电压也越低,对电机最大工作电流限制点越低,防止电瓶在欠电情况下的大电流放电。A3、J组成调速、全速自动转换电路,A3为比较器,当调速电位器W滑臂电压超过A1基准电压时,A3输出高电平,J吸合,短路V1,调速电路停止工作,电路向电机提供最大的功率。A4、V4等组成喇叭电路。K1为喇叭按钮,K2刹车微动开关,刹车同时,微动开关动作,A1负输入,A3正输人接到地,电路停止向电机供电

电动自行车调速控制电路

网友:
4123集成进角摩托车点火器电路

网友:
0-500度K型热电隅测温电路

网友:
2.2~6VTO7V的升压电路

网友:
5.5英寸黑白电视机,交直两用 1

网友:
5.5英寸黑白电视机,交直两用 2

网友:
32W日光灯 镇流器剖析

电路如下图所示。
该电路由整流滤波电容、高频振荡电路以及输出负载屯路三部分构成。交流220V经整流滤波输出约300V直流为振荡电路提供电源。开机后,电源经 R5对C3充电,使Vc3迅速升高,从而使VT2迅速达到饱和导通;此时由于T的反馈作用使VTI截止。VT2一旦导通,则Vc3下降,流过L2的电流减小,引起L2两端一个上负下正的电压。据同名端原则,L1得到上正下负的反馈电压,从而使VTI迅速饱和导通,同时T的正反馈作用又使VT2迅速截止,如此周而复始形成振荡方波(R6D6、R3D5起续流作用)。负载回路由L3、L4、C4构成。VTI、VT2产生的高频振荡方波由L3加给负载作激励源。灯管点亮前,由C4、L4等形成很大的谐振电梳流过灯丝,使管内氢气电离,进而使水银变为水银蒸汽,C4两端的高电压又使水银蒸汽形成弧光放电,激发管壁荧光粉发光。灯管点亮后,C4基本上不起作用,此时L4则起阻流作用。
常见故障1. VTl、VT2击穿进而导致D1-D4被击穿,此时将引起电源短路;2.R4偏置损坏; 3.振荡电路中L5.L6易损坏;4.负载电路中C24因高压易被击穿。最后特别说明,目前市场上所见的各种40W、32W节能日光灯以及各种环形灯,均可参考此电路进行分析。
32W日光灯 镇流器剖析

网友:
50Hz信号发生电路

网友:
110V节能灯电子镇流器的设计

网友:
220V 50HZ T8 36W

网友:
350W逆变器

网友:
9901型四通道遥控赛车

网友:
D201型 超声波加湿器

网友:
GE 25W 120V全螺旋节能灯原理图

网友:
GE 26W 120V节能灯原理图

网友:
dT-07电调谐调频语言接收机

网友:
HM225 动圈式摩托车转速表电路

网友:
HYT 好易通 TC2100 原理图

网友:
IDA2003功放机

网友:
ID卡考勤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