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用模块

楼主:
有2个模块,A,B,想先调用A模块8次,再调用B模块8次,然后又从A开始,请问应该如何调用?
我学的是verilog

网友:
不知道……帮顶……坐等高人……

网友:
verilog是硬件语言,随便一本书里都有调用模块的语句

只要模块端口设置好就可以了

调用也只是在设计中加一块电路,拼图了

网友:
module MUX2_1 (out, a, b, sel);
output out;
input a, b, sel;
not  not1 (sel_, sel);                                   ---这就话就是模块调用了
and and1 (a1, a, sel_);
and and2 (b1, b, sel);
or    or1 (out, a1, b1);
endmodule

网友:
verilog是硬件语言

网友:
直接在你的代码中例化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大家,不过请大家看清问题,调用模块我已经会了,我要求的是实现循环调用A和B,就是说在一段时间内调用A模块8次,然后才调用B

网友:
有先后顺序?用片选去控制吧.8次的话,用循环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