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3相四线制电源进线问题

楼主(2009-10-14):
有关3相四线制电源进线问题
求助:
最近,我碰到一个三相四线制的电机,(因为电机经常性烧坏,引起我注意)我发现,这个电机没有缺相保护,我想如果要在这个电机上加一个缺相保护,需要用什么器件,或者怎么设计?
电机

网友A:
你的电机功率是多少,额定电流是多少?按规格购买断相保护器即可。

网友A:
在电机正常运行时,请测量一下中性点(一般的电机的接法为Y接,它们的端子有三个线头连在一起的即是中性点)的电压。理论上此点为零,但是由于此点受三相线圈的不平衡程度影响,实际上是有电压的。可以用电机正常运行时的该点电压为参考,当断相时此点电压会上升。所以可以采取比较器电路,设定电压为正常运行时的电压,当断相发生时,令比较器翻转,控制电机接触器断路即可。
印象中似乎该点电压一般为十几伏特。仅供参考。

网友A:
不同的电机不能用相同的中性点电压,因为各厂的工艺纪律不同。所以必须按照实际电机正常运行时的中性点电压为参考值,不然会有误差的。

网友A:
还有电机在投入运行前,应当测量一下电机的绝缘电阻(对地,就是绕组与机壳间的电阻。正常气候条件下一般为几十到一百多兆欧。按每伏特漏电一毫安计算,应大于0.5兆欧。这个在安全规程上是有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