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错误是什么意思呀,怎么解决,我是新手!!

楼主(2009-10-15):
这种错误是什么意思呀,怎么解决,我是新手!!
Error: Can't name logic function sin_rom of instance "inst" -- function has same name as current design file
Error: Can't elaborate user hierarchy "sin_rom:rom"
这种错误是什么意思呀,怎么解决,我是新手!
!:'(
function
current
Design
error

网友A(2017-10-31):
"inst" 你调用 的模块左下角标号有重复的,可以更改为例如U1...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