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阻降压电路输出电流过小

楼主:
咖啡机降压电路为容阻降压,怎样解决容阻降压电路输出电流过小的问题,一般只能有几十mA

网友:
确实一般只能有几十mA。

网友:
看不太懂,有图否?
电流过小?用三极管扩流?
用三端稳压快?
呃,那样会不会引起体积增大,成本增大?

网友:
扩流没用,这主要是由降压电容的容抗决定的,加大电容量电流就上去了。
不过一般建议不要这么做,因为:
1、电容降压本来就不安全,加大容量更危险;
2、大容量+高耐压的电容并不便宜。

网友:
对,电容加大有一些效果,但是达不到要求,看来只有改开关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太懂,有图否?
电流过小?用三极管扩流?
用三端稳压快?
呃,那样会不会引起体积增大,成本增大?

说的到位!
任何电路都有自己特定的应用目的场合,电容降压电路本身原来就是针对小负荷的一种设计,要是负载电流大,就应当选择其它合适的方案。

网友:
恩 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