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谈谈【AVR低功耗秘籍】

楼主:
看到ouravr上有一些关于AVR低功耗设计的经验,转载来:

1、使用休眠SLEEP模式的时候尽量避免采用循环延时和事件等待,使用中断驱动事件
2、使用尽可能低的频率和电压
3、不用的管脚接到逻辑电平上,接VCC或接地
4、关闭所有没有使用的CPU周边,如UART,TWI,ADC……
5、优化C代码的设计,尽量避免密集运算

现在不是都提倡节能环保吗,大家也来交流下~~~

网友:
恩,很久前都想仔细研究一下AVR的低功耗模式了,但是一直懒惰。
希望能够在论坛做一下这个活动,大家一起来参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收到,咱们大家一起商量下 如何整?

网友:
持续关注中……

redstone9910 该用户已被删除

redstone9910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凑个数.....

 这不能算是“AVR低功耗设计的经验”,所有的单片鸡——不,是所有的处理器,甚至可以说数字电路都这样。

 1、使用休眠SLEEP模式的时候尽量避免采用循环延时和事件等待,使用中断驱动事件
 ——岂止是休眠模式,不会用中断=不会做嵌入式。

 2、使用尽可能低的频率和电压
 ——CMOS电路的功耗几乎全在过渡过程上,降低工作频率和降低电压就=减少跃变沿的次数和时间,于是功耗就小。

 3、不用的管脚接到逻辑电平上,接VCC或接地
 ——不用的输出管脚这么做=自杀哦,这里说的应该是输入管脚。输入悬空时噪声可能会引起部分逻辑状态翻转,增加了消耗功率的过渡过程。不过空管脚接VCC要小心,注意会不会引起Latch up。
 关于这点还应加一条:不用的输入管脚,如果已有内置上(下)拉的话,就还是让它悬空的好。一则接错方向反而多耗电,二则即使掉进一点金属垃圾,悬空管脚不会出事,提高了可靠性。

 4、关闭所有没有使用的CPU周边,如UART,TWI,ADC……
 ——那当然,随手关灯啦。

 5、优化C代码的设计,尽量避免密集运算
 ——不言而喻,本来1000条指令干的活儿,优化成100条指令就干完,休息多了,自然节能。
 BTW,“避免密集运算”啥意思?俺不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传说中的低功耗设计,咱们这个角度怎么去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传说中的低功耗设计,咱们这个角度怎么去做呢?

要做低功耗产品,一是器件选型,二是在电路或软件设计上的精雕细琢。
比如在同样的 3V/1MHz/25℃ 工作条件下——
●处理器采用 ATmega32L 时的消耗电流:
 – Active: 1.1 mA
 – Idle Mode: 0.35 mA
●处理器采用 ATmega32A 时的消耗电流:
 – Active: 0.6 mA
 – Idle Mode: 0.2 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