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收音机的圈子,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
貌似简单的收音机电路,似乎已经过时了。但是想看懂电路图,需要的知识还是不少的。我想许多人虽然学过模电等课程,可能动手的机会不多。而收音机的套件不少,制作也不是很复杂。通过一个电路来复习一下课程,应该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

https://home.eeworld.com.cn/my/space.php?uid=122468&do=thread&id=96

网友:
琳子姐~~
收音机的电路图一点不简单,想看懂需要知识不少,一点不假。
至于做收音机套件,嘿嘿,大家都有些啥经验,晒来听听——我最开始焊接的就是收音机套件,实在惨不忍睹,那可怜的收音机套件啊,想着我都觉得它很惨,被我这么折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团结一些有兴趣的人,大家一起一点点做起嘛,周工不是还带着大家DIY PC呢么,咱这工程应该相对小一些吧,而且可以顺带复习模拟知识。

网友:
只是简单的DIY似乎没有太大的意义。想动手DIY的人,是不是在动手前,通过实物感性的了解一下LCR各自的特点。例如,现在有带LC检测的数字表。那么是不是先测试一下套件里的元件。比如阻值和容量什么的,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也是可以在表上测试的。在测试晶体管的时候,用手捏着晶体管还可以顺便看看晶体管的温度特性(温度漂移是否明显的大)。
把手里的元件都测试一下,就可以增进我们的感性认识,而且这也是组装前必要的准备工作。
在组装前把元件分门别类的归到各自的一堆,重要的是中周的识别。一般的习惯上振荡线圈的磁帽是黑色的,而且它的管脚有时与中周的管脚分布不一样。所以在买套件时,一定要看有没有线路图和印版图。元件的外观有没有可疑之处等等。最好自己做一下元件的标记。
习惯上安装时是从低放开始,这样焊接完一个模块后可以从输入端检查线路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然后是中放,最后是变频级。
中周一般情况下不要随意调整。如果买的套件质量说的过去的话,中周的谐振频率在465KHZ上。这个频率的一致性是收音机性能如何的根基,所以轻易不要动。
频率覆盖或者说统调时,在波段的低端调振荡线圈(微调),高端调密封双联可变电容器上的小电容(振荡连的微调)。另外一般的套件在每个晶体管的印制电路里都有一个测试电流用的断点,这个断点是为了测试IC(集电极电流)用的,这个测试点一般人不会注意的,往往会以为套件有问题或元件质量不好而忽略走弯路。这点必须注意。
所以在组装前一定要仔细的检查印版,熟悉一下电路走向。这样的话可以事半功倍。就是说准备工作一定要耐心细致的做好,很多问题是可以在这个阶段发现并解决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近有这样的活动吗?是分立元件组装的收音机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这样的活动,先准备下,让大家就基础知识在这个群里讨论下,如果觉得有必要,稍晚些时候可以组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