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放大器不工作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的低通滤波器工作正常,滤波效果还可以,信号直接接放大器,放大也正常,可把滤波器和放大器都接上后,放大器就不工作了,但滤波器能工作,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啊?(放大器在滤波器后面),谢谢啊。下面是电路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少了一个隔直电容?

网友:
建议先确定前级滤波器输出的直流电平范围,怀疑信号过大,被后级的20倍放大之后饱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呵呵,加了个104的电容就行了,我用proteus做出来了

网友:
谢谢啊,,呵呵,主要是得加个电容,但放大倍数也不能那么高,因为工作电压是5V的

网友:
楼主去试试收索一下运放的典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