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2LPT 1.4版 制作说明

楼主:
电子元件

You need:
    * CY7C68013A-56LFXC (»FX2LP«)
    * Quartz crystal 24000 kHz [fundamental]
    * LD1117S33 (Voltage regulator)
    * USB receptacle (USB BG )
    * USB cord (AK 672/2-1,0 0,) 1 m, or longer who need
    * SubD female connector 25 pin (D-SUB BU 25 )
    * two LEDs, some resistor arrays
    * some capacitors (SMD 0603,)
    * Double-sided PCB (industrial vias)
    * Housing (KAPPE CG25G)

原理图:

PCB:

软件焊接跳线
SJ1配置25针subD型母接头
右短接25脚接地(默认)
25脚悬空
左短接25脚连接5V (或3.3V 若 SJ4右短接) 建议自己安装保险丝如 Reichelt PFRA040 而不直接连5V
SJ2启动EEPROM屏蔽
短接EEPROM 允许 (与单片机相连)
EEPROM 禁止 (不与单片机连接), 单片机指的是 Cypress USB 控制器
SJ3启动EEPROM写保护
右短接EEPROM 写允许
左短接EEPROM 写保护
SJ4上拉电压
右短接5 V 上拉(兼容实际并口)
左短接3.3 V 上拉(兼容非5V输入,如 Xilinx Spartan FPGA)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USB转换口 通常用的芯片

网友:
这个USB转并口,我做过了,垃圾来的,骗骗新手+小朋友的

网友:
一插在PC机上的USB接口上马上死机

网友:
楼主验证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HK7744说说自己的做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