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

楼主:
- 1.作用:用于提供编译器的初始化C库函数设置用户程序的堆栈所需要的堆栈信息。
- 2。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返回:
- * r0 中的堆基址
- * r1 中的堆栈基址,即堆栈区中的最高地址
- * r2 中的堆限制
- * r3 中的堆栈限制,即堆栈区中的最低地址。
- 有单区模型和双区模型。
- 单区模型:(r0,r1)是单个堆栈和堆区。r1 大于 r0,并忽略 r2 和 r3。
- r0--r1这一块内存区域被堆和栈共用,堆从r0向上生长,栈从r1向下生长。
- 双区模型:(r0, r2)是初始堆,(r3, r1) 是初始堆栈。r2 大于或等于 r0。r3 小于 r1。
- 堆和栈分别指定了单独的内存区域。
- 3.如果不使用分散加载文件,则__user_initial_stackheap()必须由用户自己实现。
- 实现例子:
- ; User Initial Stack & Heap
-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 IMPORT __use_two_region_memory
- EXPORT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 LDR R0, = Heap_Mem
- LDR R1, =(Stack_Mem + USR_Stack_Size)
- LDR R2, = (Heap_Mem + Heap_Size)
- LDR R3, = Stack_Mem
- BX LR
- 4.使用分散加载可以由用户实现,也可以在分散加载描述文件中定义两个特殊执行区(双区模型,单区模型只定义ARM_LIB_STACKHEAP): ARM_LIB_HEAP 和 ARM_LIB_STACK(该区具有 EMPTY 属性。),从而使用C库的默认实现,此时,会导致库选择一个使用以下符号值的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实现:Image$$ARM_LIB_HEAP$$Base、Image$$ARM_LIB_HEAP$$ZI$$Limit、 Image$$ARM_LIB_STACK$$Base 和 Image$$ARM_LIB_STACK$$ZI$$Limit。这种方式比较方便。
- 例子:
- 分散加载文件:
- LR_IROM1 0x00000000 0x00008000 ;; Load region
- {
- ER_IROM1 0x00000000 0x00008000
- {
- vectors.o (VECT, +First)
- init.o (INIT)
- * (+RO)
- }
- RW_IRAM1 0x40000040 0x00001460
- {
- * (+RW,+ZI)
- } ;; The following declarations select the "two region model" ;
- ;; A default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will be used ;
- ARM_LIB_HEAP 0x40001500 EMPTY 0x00000100 {}
- ARM_LIB_STACK 0x40002000 EMPTY -0x00000400 {}
- }
- 在初始化文件中使用||Image$$ARM_LIB_STACK$$ZI$$Limit||作为栈底,
- 例子:
- IMPORT __use_two_region_memory
- IMPORT ||Image$$ARM_LIB_STACK$$ZI$$Limit|| ; Import stack limit from scatter-loading file ;
- ldr r1, =||Image$$ARM_LIB_STACK$$ZI$$Limit||
- mrs r0,cpsr ; Original PSR value ;
- bic r0,r0,#MODE_BITS ; Clear the mode bits ;
- orr r0,r0,#IRQ_MODE ; Set IRQ mode bits ;
- msr cpsr_c,r0 ; Change the mode ;
- mov sp, r1
- sub r1, r1, #IRQ_STK_SIZE
- ............................ ;

转载自:machunsh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