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解码的时序问题

楼主:
单片机解码(红外的 saa3010    )  能不能有误差
是不是1us都不能差
要是有的话那范围是多少

我看好多的教程都没说
要是有资料的话给我看看谢谢了

网友:
呵呵,没有这么严格,其实红外解码的时序主要是判断0,1电平的时间。这两个电平的高低脉冲时间是不一样的。只要在脉冲时间范围内,都是可以的。
一般的程序也都是在这个脉冲范围内进行判断的

网友:
另外,关于单片机红外解码的资料和程序。
我曾经用AVR单片机做过实验!
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下载来看:在我的“AVR单片机学习笔记”这个帖子里。链接地址如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80081-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