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極管的開關原理

楼主:
小弟剛接觸
還請各位大俠講解關於三極管在電路中起開關作用的電路
如以下電路Q13,Q14是怎麼工作的
不甚感謝!

网友:
【上图】
 +1.5V_VDD未上电时,Q13截止,PWR_1V5_DETECT 的输出为高电平;
 +1.5V_VDD上电,通过R680给Q13正偏,Q13导通,PWR_1V5_DETECT 输出低电平。

【下图】
 原理基本同上图,只因12V电压较高,用R682、R687分压一下再给Q14,这样能把检测点提高到3V左右。

-------------------------------------
补充一哈:上图中如1.5V未上电时是高阻的话,Q13的b-e间应该并上一个电阻,防止管子误导通。

网友:
还有

学习尽管提问,不必客气。
但如果一定要想客气一番的话,不能说“不甚感謝”,那是“不太感谢”或“不怎么感谢”的意思。:D

网友:
補充:
應該要說 不感謝 , 而不是不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