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歐姆電阻燒毀

楼主:
請教一問題
是關於RJ45接口轉RS232通訊的一接地電阻燒毀,圖如附件
TX,RX的信號處理芯片沒有損壞,單單就是0歐姆電阻燒毀,
原先是正常的,后客戶使用就燒毀了,無法讀取console信息了
個人懷疑是使用POE(power on ethernet)供電可能性較高,

网友:
:Q 直接用导线连接即可。

网友:
子曾经曰过:电阻烧毁,焉知非福

 会不会因用户插错?楼主猜测因POE不无道理,不过按POE规格供电线是4/5和7/8,现在7/8悬空着呢。
 再说要烧毁一个0欧电阻可不容易,连小小的1608贴片也能承受2A呢,所以没准是用户把这根线头接到LAN上去,遭了天打雷劈 。 因为LAN电缆可以拖得很远很远,PC的LAN插口是安全绝缘的,而这个非标的232却不绝缘。

RJ45已是公认的以太网插座,

网友:
燒毀的0歐姆規格是0603 1/16w
除了雷劈,還有沒有其他的可能

网友:
还有可能就是机壳漏电,通信双方的地电位相差很大。

网友:
赞同最后一种说法

网友:
5樓的大俠能否說的更具體點,
這個o歐姆燒毀的原由在敘述一次
我們的產品是GPON MDU,有VOIP功能,其中console口接電腦測試,在開啟VOIP
功能時出現o歐姆電阻燒毀,此時VOIP有-96v、-54v、-24v三組負壓供電,應該是正極接地
而電腦是負極接地,導致兩者地電位相差很大,如果在加上電腦外殼接地不好,才導致0歐姆電阻燒毀的

以上還請大俠解釋一下,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