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放大器输出该怎么计算???谢谢

楼主:
如下图计算输出电压Vout

图示

图示

网友:
這是加法電路, 計算的方式如下:

1. 先算出 12V 輸入到 OP 正端的電壓: 先將5V 設為接地, 1.5K 與 2K 並聯,  12V * 0.86K / (0.86K + 9K) = 1.04V
2. 算出 5V 輸入到 OP 正端的電壓: 12V 設為接地, 9K 與 1.5K 並聯, 5V * 1.28K / (2K + 1.28K) = 1.95V
3. OP 正端的電壓為 : 1.04V + 1.95V = 2.99V

到這裡就可以用一般的正相放大公式計算了
4. Vout = (1+(10K/5K)) *2.99V = 8.97V

网友:
楼上算的是对的

若用分数算而不用近似小数点的话(或可直接用鸡耳霍夫节点电流定律),答案是9V整,这大概是出题者的本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