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讨论专贴

楼主:
开发DSP2812免不了和c语言打交道。对于dsp2812的板子来说,主要是c,也参照了c++的一些结构,而且还有c语言没有的语法特点。这里就主要介绍这些方面。欢迎大家再次提问,共同讨论c语言。
QQ虽好,但是闪烁的很烦人,而且常常是重复的问题。

网友:
#ifndef DSP28_ADC_H
#define DSP28_ADC_H
// ADC Individual Register Bit Definitions:
struct ADCTRL1_BITS {
// bits
description

Uint16
rsvd1:4;
// 3:0
reserved

Uint16
SEQ_CASC:1;
// 4
Cascaded sequencer mode

Uint16
rsvd2:1;

// 5
reserved

Uint16
CONT_RUN:1;
// 6
Continuous run

Uint16
CPS:1;
// 7
ADC core clock prescaler

Uint16
ACQ_PS:4;
// 11:8
Acquisition window size

Uint16
SUSMOD:2;
// 13:12 Emulation suspend mode

Uint16
RESET:1;
// 14
ADC reset

Uint16
rsvd3:1;
// 15
reserved

};
union ADCTRL1_REG {

Uint16
all;

struct ADCTRL1_BITS
bit;

};

简单说明一下,Uint16 查看它的定义是unsigned int   在DSP中 int 是16位。可以认为为了记忆的方便这么宏定义的。

Uint16
SEQ_CASC:1;
// 4
Cascaded sequencer mode

Uint16
RESET:1;
// 14
ADC reset  这是位的定义说明在16位的第十四位是reset ,也就是复位的功能。在dsp2812各个位的功能里面有。

union ADCTRL1_REG {

Uint16
all;

struct ADCTRL1_BITS
bit;

};

是一个共用体,可以把ADCTRL1_REG看做是一个16位的数,亦可以看成是各位的组合。相当于复用。但是存取的东西不一样。比如存的是二进制数10的话可以看成十进制的十,也可以看成1,0.
extern volatile struct ADC_REGS AdcRegs;
值得注意的是volatile 表示不允许优化器优化。C语言没有的。

网友:
值得注意的是volatile 表示不允许优化器优化。C语言没有的。

volatile表示的是这个变量的值虽然在其作用域中没有变,但有可能被硬件或其它因素改变,要求编译器不要忽略掉。
可能改变的原因:1,是硬件的I/O寄存器。2,在多核多线程系统下有可能被其他程序所改变。

volatile是一个C语言的标准关键字,不清楚为何说C语言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谭浩强的那本里面貌似不是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