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erilog的几点疑问

楼主:
1、请问verilog中:
1)4'h9,4'd9有什么区别?
2)4'd1,4'h1,4'b1又有什么区别?
我在写程序的过秤中经常遇到熟知的问题二相当的头疼。
依照老师的说法:1)中,4'h9指的是用四位二进制数表示的16进制数9,4'd9指的是用四位二进制数表示的十进制数9,那么他们相等么?
但是我做过测试,上面的那种说法似乎对又似乎不对。请高手指点!!!!!!!
2、verilog中经常涉及到在两个always中对同一个变量进行赋值,但是这样的话,在编译的时候就会提示出错,因为两个always之间可能存在冲突!请问优美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一达到要求的效果,但又可以避免这种冲突。
谢谢指点!

网友:
希望各位大侠能够踊跃发言!!!谢谢!

网友:
第一个问题貌似没考虑过,好像也没碰到这样的问题,因为一般都习惯用h.
第二个问题吗,很笼统了。实际问题中体验吧。我也是菜鸟

网友:
第一个问题貌似没考虑过,好像也没碰到这样的问题,因为一般都习惯用h.

第一个问题貌似没考虑过,好像也没碰到这样的问题,因为一般都习惯用h.
第二个问题吗,很笼统了。实际问题中体验吧。我也是菜鸟

网友:
第一个问题,两者数值相等,
第二个问题,在工程中变量只在一个always块中定义……

网友:
第一个问题自己思考
第二个问题请遵守夏宇文说的变量赋值规则,即不允许在两个always块中对同一变量赋值

网友:
1.一个是16进制 另一个是十进制
2.一个十进制 ,二进制
2不能对两个变量同时赋值,本来就是并行操作的
:L

网友:
请问8'h10和 8'd10,不同又在哪里?它们相等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8'h10和 8'd10,不同又在哪里?它们相等吗?
前一个用8位二进制表示16进制的10 ,既二进制 :00010000
后一个用8位二进制表示十进制的10, 既二进制 :00001010

网友:
多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
最后一个问题,4‘d23,2’d9是不是都不合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后一个问题,4‘d23,2’d9是不是都不合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后一个问题,4‘d56和2’d3,他们和法么?

网友:
回复楼主问题:

1. 第一个问题,我的理解如下:

4‘h9,4'd9 都是表示9,只是表示的形式不同;

4’H9中的9表示的0,1,3,----,9,A,B,C,D,E,F中的9;,但前面的4表示二进制的位数。

4‘D9中的9表示的0,1,3,----,9 的9,但前面的4表示二进制的位数。

所以,4’h9 等效4‘b1001; 4'd9等效4'b1001;需要注意的

4个二进制最大只能表示15.

所以程序设计注意这个问题。

比如reg[3:0] :a;

a<=4'd9; 则a=4'b1001;

如果a<=4'd16; 则a=4'b0000;

同理第二个问题,也是一样。

第三个问题, 则理解就不存在问题了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