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做一个流水灯控制系统,用at89s52做~

楼主:
rt。
有人可以指点一下或提供点电路图么~

网友:
控制强电还是直接接发二极管
淘宝:http://feixue008.taobao.com
论坛:http://dianzhen.5d6d.com/bbs.php

网友:
人家的目标是软件

不是555

网友:
这样可以吗?

#include "at89x52.h"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nop _nop_()
uchar s_oneSecondFlag=0x00;            /*定义全局变量*/
uchar shiftCounter;
void main(void)
{
    TMOD=0x10;                         /*Timer1工作在MODE1,16位定时器*/
        TH1=(65536-10000)/256;                       /*设定Timer1每10ms中断一次*/
        TL1=(65536-10000)%256;
        IE=0x88;                           /*使能Timer1周期中断*/
        P2=0x00;                           /*点亮8个发光二极管*/
        shiftCounter=0x00;                 /*发光二极管移位计数器清零*/
        TR1=1;                             /*启动Timer1*/
    while(1)
        {
            if(s_oneSecondFlag==0x01)      /*判断1秒到否*/
                {
                    s_oneSecondFlag=0x00;      /*1秒标志清零*/
            P2=~(0x01<                         if(++shiftCounter>=8)      /*8个发光二极管都循环亮过了吗?*/
                        {
                            shiftCounter=0x00;     /*都亮过了则重新循环*/
                        }
                }
        }

}
void Timer1Int() interrupt 3 using 3
{
    static uchar s_oneSecondCounter;
        TH1=(65536-10000)/256;                       /*设定Timer1每10ms中断一次*/
        TL1=(65536-10000)%256;
    if(++s_oneSecondCounter>=100)      /*中断100次即为1秒*/
        {
            s_oneSecondCounter=0x00;
            s_oneSecondFlag=0x01;          /*置1秒到达标志*/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二极管的~我刚刚接触51单片机的应用,老师提供的是这款,用在双足机器人身上控制舵机的,现在生育了板子,准备改造下,弄个流水灯玩玩~嘿嘿i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我去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