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哥

楼主:
USB转/RS232/红外收发?哪位路过的大侠指点下啊:'(

网友:
还没研究到 呵呵

网友:
有没有搞手路过来看下了!指点下呀!!

网友:
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这个电路好象是没有现成的,但是制作起来比较容易,USB转换232是有现成电路可借鉴的,只要232就好处理了,大家知道232是一收数据线,一条发数据线,只要把那两条线用红外线通信电路连接起来不就达到你说的结果了吗,红外线通信也有现成电路可以借鉴的。

网友:
那USB转RS232、485、红外可以用什么芯片就可以全实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在网上搜一下吧。

网友:
唉,网上就是搜不到才来求助各位大哥了!!:(

网友:
我刚画的USB转红外线,你请人检查一下,我没时间做实验

刚画完的,是想当然画的,没测试过,不知道能行否

网友:
重发一次

重新发一次,图片大小总是不合适.

重发一次

重发一次

网友:
这个图好

这个图很好,简单,并且双工通信.

网友:
够简单,不过接收电路设计现场应该不太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