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電源電路工作原理和外部電器件的作用

楼主:
求助,電源電路工作原理和外部電器件的作用請教各位附件中的電源線路
輸入DC-48v轉換DC3.3v的電路
請教電路中的二極管,電阻,電容,電感和U65的作用
能講解的更詳細更好,
小弟在此謝謝了

网友:
建议

1.把要问的电容电阻编号写出来。
2.要看IC功能普遍的就是差型号如U55是LTC4252-1只要查LTC4252-1在相应的PDF文档里一般都会有介绍功能跟典型应用。

网友:
老兄,你的这个是个什么电路?
不是个电源电路把。
还有那些芯片,都是些什么功能啊,有些好像还查不到,这电路图上哪找来的。
抱歉哦,实在看不懂,路过一下。

网友:
LTC4252是凌力尔特的热插拔控制器IC
可限制浪涌电流、在正常操作期间实施电流限制,监控功能。
其应用包括 -48V 或 +48V 电信和网络、以太网供电 (PoE)、ATCA、PCI、CompactPCI 和低电压电源排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l樓主回覆的很對
請您在講講這電路的過程
這是提供ADSL的網絡的主控製卡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俺不是搞网络通信的,不熟悉啊
~~~~~~把电容去掉,就剩3个芯片,查查PDF,顺一下思路应该也不难,
(⊙o⊙)…貌似LZ是您吧
LZ 努力!

网友:
LZ 應該先自己研究 LTC4252 的 datasheet 吧?
文件內都把接腳功能, 電阻電容的計算公式 都提供了,
若 LZ 研究後還有問題再來這裡提出, 會更好的.

网友:
打酱油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