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IC单片机调试心得,给像我一样曾经苦苦寻觅的初学者一点启示

楼主:
我是一位初学者,pic初学者,但是在单片机行当已经混迹多年了。说句实话,c开发环境都大同小异,只不过烧写和在线仿真大同小异。钻研了两天,收到了很多回应和启发。

下面应soso的请求,把最近的调试心得和大家分享

1、 先说说我要做的东西

说来惭愧,这是临时的一个小任务,做一个采集和现实的部分,用两路ad采集模拟量,通过开关进行切换,简单的说就是开关打开,显示一路模拟量;开关关闭,显示另一路模拟量。主电路及其简单,我就直接说了,不附图了。电源通过一个负载(滑动变阻器就可以)回到电源负极,在回路中接入一个电流传感器,实时采集电流信号(如果条件不允许,也可以用康铜丝或者一个大瓦数小数值的采样电阻采集电流信号。然后通过放大,隔离后送入单片机的AN0口。另外一路AN1可以用来做另外一个模拟量的采集,具体是什么待定,可以是温度,也可以是电压(时间短,我就做了1路,另一路有待高人们自己开发,哈哈)

2、 我遇到的问题
对于我来说,pic是新事物,要从刚开始接触说起,时间不长,72小时。给我的感觉,这种单片机价格便宜,体积小,结构简单,编程用c,也比较和我的胃口。缺点(也就是苦苦煎熬着我的)就是仿真和烧录。
和 其他单片机一样,每个厂商都推出了自己的c编译环境和开发环境,我们的pic使用ide和picc(不是保险公司哦)具体如图。

Picc是自己嵌入ide的
进入界面,感觉无比亲切,和keil也差不多啊,于是照方抓药。

通过工程想到,建立工程。选择你使用的芯片,选择编译器,如图,picc.exe的路径也可以看到哦!

新建工程,但是不导入c文件
点菜单栏VIEW下的project,在source右键,加入c文件,如果没有c文件,就新建一个c文件,然后加入到source里面。导入之后就如图了。

下面就是激动人心的编译程序了,如果程序无误,应该出现这个:

接下来就可以进行烧写和仿真了

在这之前,需要进行一些必要的设置,按上图就可以,在Configue里面。
然后,通过Programer和Debugger选择要设备,我用ICD2就选ICD2
下面就是要进行连接,如果你想仿真,就把Release点成Debug,然后在debugger里面点connect,如果想烧程序,就在programmer里面点connect,成功是这个样子的

我做的是烧写,所以就点program,结果如下

在线仿真本人也在研究中,如果有高人能够指点就更好了,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最后说说学到了什么吧,接触新实物,第一反应就是迷茫,无从下手,当然,这不可能做成事。要想到解决这一切的方法,首先就是找个明白人,如果身边真的没有这样的人,那么就去网络,我们的论坛就有很多人才。接着我想到了网络,去找需要的资源,datasheet,参考头文件,datasheet还有我们的电路图就可以进行粗略的程序设计,我指的是框图,流程这类的东西。写好程序以后一定要反复推敲,有可能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导致程序失灵。这个我遇到过,一顿找,就是找不到问题所在,结果是一个小小的寄存器的某一位写错了。

我写这篇帖子的目的是,给像我一样曾经苦苦寻觅的初学者一点启示,如果能恰好帮助在困境中的求学者,我将感到无比荣幸。
                                                             Sjl2001

网友:
恩恩,不错。
对刚接触PIC的同志们来说,还是有点帮助滴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论坛服务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少走点儿弯路就没白写这么一大坨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苦,只要能帮上忙就行,呵呵

网友:
很好,总结得很好,对我的学习有帮助,谢谢

网友:
很感激楼主的分享
希望能继续分享你的经验

网友:
做成板子了

正在调试,和大家分享

网友:
钱太少了,不够干什么的啊

网友:
楼主辛苦啊
正准备用PIC做点东西
刚用了2个多月的430,公司有要求改用PIC,说便宜:L

网友:
回复 网友F:

也就仿真器贵点儿,从芯片到外围,价格可以接受,16f73,我用的才10多块。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也才接触不到一个月,感觉pic用户指向性很强,就是你需要多少资源,就能找到相应的pic单片机和你的要求对应,而且价格不高,稳定性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