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闪光灯电路

楼主:
请高手指点指点,是如何工作的。请见下图。谢谢!

网友:
在线等高手,期待中----

网友:
看来这个可以是很好的。。。。。取钱之道。。。
缺钱找   SOSO...
解决问题    请说明     问题  所在。。。。。。。。。。。

网友:
直接把电路图贴上来呀?下载是要扣分的!!
帮助你还要扣除我的积分??

网友:
响应楼上:楼主最好直接上图,让大家减负

整理一下贴上来,供大家讨论。
这张图好像还有些问题……

网友:
呜呜&&*……本来就没芯币。。。。好郁闷

网友:
对不起大家了,我不知道还要扣分,不好意思啊,谢谢xiaoxif,怎么贴的?

网友A:
图片不完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不完整

请楼上斑竹核对一下,图片不完整?

网友:
这张图 有些问题

网友B:
图片是有问题,谢谢大家,忘了运放的电源和地了。电源正和C5正是一个节点,运放的地和C1的负是一个节点。第一次求助,真对不起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是有问题,谢谢大家,忘了运放的电源和地了。电源正和C5正是一个节点,运放的地和C1的负是一个节点。第一次求助,真对不起大家。

是的,就是这个接地点的问题。

网友:
编辑不了了 ,贴下改后的图

网友B:
为什么 我看不到我贴的图呢?显示不了,各位工程师能看得到吗?

网友:
是这样吗?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 我看不到我贴的图呢?显示不了,各位工程师能看得到吗?

编辑修改了一下,楼主看看对吗?

网友:
不是这样的。应该是:电源正和C5的正接到一起,运放的地和C1的负接到一起。我的图片是bmp、jpg都试了怎么都不显示呢 ?谁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再来

按照你说的,我又改了一稿,看看对吗?电源正是否是电池的正?如果是,那二极管不被短接了吗?

至于为什么“我的图片是bmp、jpg都试了怎么都不显示呢”的问题,最好请教一下网主。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图片是bmp、jpg都试了怎么都不显示呢 ?谁知道怎么回事?"

请将图片在编辑窗口下,以附件上传,然后点击插入就可以了,现在你的图片在你的本机上,没有上传到论坛中。具体操作: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83040-1-1.html

网友:
图片---〉插入
是关键

网友:
按照原理来分析的话,应该F!带动双灯,运放产生 触发源。。。大电容C1对F!蓄能,可是以上电路,却毫不相干

网友:
不对,我试试自己发个。这是全图,我都弄上来怕大家嫌麻烦不给我讲,所以就只发了个部分,还是错的。请大家看看,高手给讲讲。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
终于把电路图“挤兑”出来了,但是……

   楼主前后两份图(PDF文件和在楼上的BMP图),表面上看好像有点类似,但根本不能看作是一个电路。之所以这样讲,至少反映在两个关键问题上,在PDF图中没有给出:1、采样电阻,2、实现blink(实际上就是一种振荡状态)所必须的的两个相反趋势的控制电路--前面的两个运放。想象一下,抽掉电路的“核心”,原来的图还有什么意义吗?当然改了两遍图,也难以得门而入。

   仔细看过楼主的第二个图--BMP图,从总的结构和总的趋势性分析看还是可以工作,也比较简单。可是图中没有标出元件的任何参数,例如决定闪烁(通断)的时间的阻容元件数值和决定关断主通路的控制依据的采样电阻阻值(估计小于0.1ohm)等等,从这样有保留的信息出发,恐怕无法做认真讨论【保密除外】。(从你的PDF文件看,你好像有这些参数的)。

   尽管如此,还是根据后面的图进行讨论:这个电路的驱动(执行)元件是那只场效应管,在分析中有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第一:作为控制核心在前面两个运放的反方向的控制趋势;第二、包括采样电阻和控制部分电源下端--对应C1负端的节点“地”的浮动情况,等等。可能还要注意灯泡的非线性特性(冷热电阻差异)

   关于(闪烁的)时间控制,主要取决于有关的RC数值。

   电路图画正确,布局合理(这不是指画得好看,而是指块块--模块清晰),也像编程一样,有个易懂性的问题。另外,内中还藏着一个好处:画图(准确的说是制图)的过程是设计过程,更是对电路分析、推敲和理解的过程

网友B:
解释下:第一个PDF图,是只振荡部分的。这个图第一个运放是短路保护用,第二个运放是在灯泡有一只断路后,闪烁变快用的,第三个也就是振荡用的也就是第一个PDF图。
这是公司的图纸,参数就不好发上来了。我可以发你邮箱吗?
谢谢大家。

网友:
重新调整电路图,再继续……

引用 网友B:
解释下:第一个PDF图,是只振荡部分的。这个图第一个运放是短路保护用,第二个运放是在灯泡有一只断路后,闪烁变快用的,第三个也就是振荡用的也就是第一个PDF图。
这是公司的图纸,参数就不好发上来了。我可以发你 ...

我重新整理了一下你的画,把重新画过的电路附在后面,如果连接关系没有错的话,再继续讨论。其中有些阻容件的数值取自那个PDF文件。

这张图,也算是对此前说的关于电路图制图心得的一个注解。

既然是公司的图纸,参数就算了。暂时还按照你给出的资料,尽量做吧。

网友:
经您已改,果真与众不同,这次是学习了。感谢!

网友:
也把电路整理了一下,红框内的电路是个两端单元!利用二极管和电解电容组成了二次电源保持电路!可以防止当mos管导通造成电压消失?呵呵,电路的不完整会造成无法分析!?电路中可能还有不正确的地方??再发一个参考电路及原理说明!(其中的C4可能标注有问题)仅供参考!!

ƹԭ(TSE393).pdf

网友:
C3的极性错了,就是第二个运放输出那个电容极性错了。请高手指点指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打开26楼帖子下面的PDF文件看看!那里面有原理说明?电路大同小异!可以参考的??

网友:
哦,谢谢!我看看。很类似,不过,我感觉26楼的图纸中接的不是地,而是灯泡的正。是这样吗?但我还是不知道我的那张图C5:1uF电容是怎么充放电的?请指点指点。

网友:
哈哈哈哈!“缺钱找   SOSO...”这句话说得好啊!

网友:
肚子饿得不行啊!还是晚上来看看 .......

网友:
PDF中的电路转换一下贴出来供分析!

网友:
成品肯定是个闪光模块吧!委托设计?产品开发?

网友:
能介绍一下T1怎么产生关断电压的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