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Arm的几个问题

楼主:
问大家几个问题:
1:bootloader和init.s的运行地址是不是都是0x00000000
2:init.s中的中断跳转指令地址
3:嵌入式内存地址是不是动态映射的,具体一般都是在什么时候啊?
4:arm9现在支持矢量中断和非矢量中断吗?我对它的定义不太清楚,矢量中断好像是从0x18取中断处理程序。
5:arm应用程序代码的加载地址和执行地址。加载地址是不是被烧写到Flash的地址,而执行地址是rom中的地址。
6:arm程序中的执行地址是不是armlinker中指定的地址(ADS),那么它的init.s地址是不是从0开始
?就是说这两个的代码段被放到了不同的地址。那么
BL __main 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对于这几个问题,我保持沉默,呵呵!

网友:
对于上面的问题:首先建议楼主看看:《ARM体系结构与编程》

网友:
谢谢!我已经明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