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a3010的解码不稳定

楼主:
void IR_INT0() interrupt 0 using 0
{
    TL0=0x86;  //赋低位
TR0=1;     //开启定时器0
    TH0=0xfe;   //赋高位
    EX0=0;     //关闭外部中断
    table[0]=table[1]=table[2]=0;
num=0;
    count=0;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using 0
{
    bit in=~IR;
    TL0=0x85;  //赋初值
TH0=0xf9;
if(count==3) //滤掉多余的脉冲
{
     TR0=0; //关闭定时器0
  IR=1;  //复位
  delayms(168);//延时避开重复按键的时间80ms
        IE0=0;
  TF0=0;
  EX0=1;  //开启外部中断
  return;
}
    num++;
   if(num==3)
    {
  count=1;
    }
    else if(num==8)
    {
     count=2;
    }
    else if(num==14)
    {
     count=3;
    }
    else if(count!=3)
    {
  table[count]=table[count]|in;
        table[count]<<=1;
}
}
这是我的解码中断函数   就是有点不稳定  解码时  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

网友:
你这个要看看 它的时序是否正确 用示波器来看看图形 程序是不是按照这个时序图进行编写的

网友:
我这没有示波器       只有一个学习板 :'(

网友:
红外的!用的单片机不行,是不是台湾的?

不要用外部的中断,采用片子里的定时中断去查询就行了

网友:
这样会不会采集的不住准确

网友:
请教一下

麻烦问下,你那两次定时器的初值是根据什么算出来的?是读的一个二进制数的前半段还是后半段?定时器中断中判断count==3就重新开启外部中断是为什么?麻烦了,我正纠结在这呢,救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