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降龙十八掌——第一掌 main函数不简单

楼主:
几乎每个电类工科学生大学都学过C语言程序设计,几乎每所大学的C语言程序设计的教材都离不开谭浩强教授的《C程序设计》这本经典著作。《C程序设计》开篇就提到,操作系统下,一个独立C程序的总入口是main函数。

写出一个独立合格的main函数,实现打印“hello, world”的功能,是C语言的第一课。其实,main函数可不是简单的几句话。大家有没有想过,它的参数和返回值的意义?
进一步提示大家,其实unix下的很多命令,如ls, cp等,都是C语言编写的。main函数的本质是对命令参数的分类处理。

谁能写出一个main函数,编译以后得到这样的效果:(假设编译出的可执行程序名为gcc默认的a.out,操作系统为unix)
在提示符下输入:
$./a.out RichieFang
程序输出:
Hello, world, I am RichieFang

这样的功能,main函数应当如何写呢?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笑得很甜了

网友:
呵呵,能通俗易懂得写出来也不简单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知道,教科书的hello, world是这样写的:

#include
int main (int argc, char** argv)
{
    printf ("Hello, world!\n");
    return 0;
}

注意到main函数的入参argc, argv,以及返回值。它们有什么玄机呢?

网友:
突然感觉自己白学了,没注意过这东西

网友:
$./系统命令提示符
a.out调用的文件
程序:
#include
int main (int argc, char* argv[])
{
    printf ("Hello, world! argv[0]\n",%s);
    return 0;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命令提示符
a.out调用的文件
程序:
#include
int main (int argc, char* argv[])
{
    printf ("Hello, world! argv[0]\n",%s);
    return 0;
}

不错,这段代码的确能达到前面提出的需求,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直接运行a.out,没有任何参数,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

网友:
include
int main (int argc, char* argv[])
{
    printf ("Hello, world! ,I'm %s\n",argc>0?argv[0]:"");
    return 0;
}

解释一下:
argc 参数个数,以空格作为分割
argv[] 参数字符串数组
比如编译好的exe文件名为 main.exe
运行main.exe -a -b -c

argc = 3
argv[0]=“-a”
argv[1]=“-b”
argv[2]=“-c”

网友:
回复 网友B:

hehe, 这个解释得很完美...

网友:
回复 网友B:

en,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额,需要研究

网友:
这样写是不是更好一些

#include

int main (int argc, char** argv)
{
    printf ("Hello, world! I'm %s\n", argv[1]);
    return 0;
}

char **argv 与char *argv[]用在这里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正解。
其实在给函数定义形参的时候,char*等同于char[],
同理,char**和char* []是一样的。
而作为实参传递的,本质上是一个指针。因此,描述形参的时候用指针类型更为接近实质。

网友:
看帖学学,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这两个参数的确没什么可神秘的,之所以在这里热烈地讨论,是因为,这个东西很有用,但是学校的C语言课程里面不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其实没什么可迷人的,可以认为指针数组是实体,指向指针的指针是代表这个实体的符号

网友:
你好!

请问lz,现在到底是学C好?还是学习C++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lz,现在到底是学C好?还是学习C++好?

直白地说,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C和C++都是程序设计语言的一种,C++是C的衍生,加入了为面向对象设计的一些便利,如private/public属性,stream IO,class library等。
关键看你要进哪个行业了。如果像我这样做通信,没必要学C++,学好C就OK了。但做Windows下程序设计的,最好还是学C++和C#。不过,C是这一切的基础。学好C才有后面的一切。

网友:
呵呵,学什么都不错,学得精才是好的!要不或许只能说曾记学过的话

网友:
版主继续出第二掌呀!

网友:
本期小结

本期小结:
main函数的原型,在教科书中的经典写法:
int main ()
或者
void main ()
在工程上,是不严谨的。正确的写法是
int main (int argc, char **argv)

其中,argc是参数的个数,argv是一个指向字符型变量的二维指针,或者可以认为是一个字符串数组,这个数组的最大下标等于参数的个数。
举个例子,在unix下输入:
[richie@Richie-Linux src]$./a.out abc def ghijk
那么,argc=3,argv[0]内容为"abc",argv[1]内容为"def",argv[2]内容为"ghijk"。注意字符串占用的内存字节数比字符串长度要多1个字节,编译器在最后留了一个'\0',作为字符串的结束标志。为字符串分配内存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其实很多职业程序员偶尔也会忘记的)

在这里,再给大家透露gnu的两个标准库函数:getopt和getopt_long。这两个函数能提取unix标准的参数。getopt用于提取如下格式的参数:
[richie@Richie-Linux src]$./msender -s 3.0.0.1 -g 225.0.0.100 -p 5000 -t 32

而getopt_long可以提取如下格式的参数:
[richie@Richie-Linux src]$./msender --source 3.0.0.1 -group 225.0.0.100 -port 5000 -ttl 32

它们的具体输入输出,大家可以查阅GNU的库函数手册。

下期预告:printf函数很可能是大家学习C语言接触到的第一个库函数,想知道它的小秘密吗?请继续关注专题——C语言降龙十八掌

网友:
回复 楼主:

关心是VC的啦,更多的交给操作系统吧。

网友:
好一个C语言降龙十八掌,在这发现了很多老师没有说过的知识,继续支持C语言降龙十八掌!

网友:
工业领域里最基本的东西都是最可靠的,所以我们要认真对待基础知识。

网友:
回复 楼主:

期待ing^……

网友:
最近很热闹哈

网友:
C语言降龙十八掌——第二掌 printf藏玄机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 ... =page%3D1&frombbs=1

这个问题比前一个有挑战性,大家来看看?

网友:
学到了不少知识呵,谢谢楼主和各位朋友

网友:
学习了,语言这种东西,还是要经常用才行呀。。。

网友:
个人认为:第一个main题目答案应该为

#include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printf("argv[0] = %s\n", argv[0]);
        if(argc > 1)
                printf("Hello world! I am a %s\n", argv[1]);

        return 0;
}

当我们执行./a.out test时
argv[0]实际上是./a.out
argv[1]才是test
不知道之前大家测试的是什么环境,我用的是:debin,gcc version 4.1.2 20061115 (prerelease) (Debian 4.1.1-21)

网友:
这两个参数是这样的,如果用命令行执行这个main函数,可以带上参数。比如在DOS下执行一些命令,后面可以带有参数。

网友:
回复 楼主:

确实笑得很可爱呀!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
:L 我一直都没注意到/看到有带参数的

网友:
35楼正解

对的。 应该是从argv[1]开始。 argv[0] 是程序的名字

网友:
学习时一直没注意~~学习啦

网友:
不好意思,我没学过C,看不懂

网友:
谢谢 楼主的提醒
想当有用,
由其在遇到问题时,这会开拓解决问题的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G:

说的对,我的版本
gcc v:3.2.2 20030222
Red Hat Linux 3.2.2.2 -5

网友:
回复 网友H:

想学嵌入式,特别是Linux,不懂C,
就像在驾驶轮船而看不懂罗盘和海图一样。

网友:
受益匪浅啊。。。慢慢学习

网友:
学C就是为了考二级,等要自己编时啥也会

网友:
回复 网友I:

二级还是很简单的,我和几个同学初中的时候去考也都通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知道,教科书的hello, world是这样写的:

#include
int main (int argc, char** argv)
{
    printf ("Hello, world!\n");
    return 0;
}

注意到main函数的入参argc, argv,以及返回值。它们有什么 ...

不同编译软件,对main的返回类型要求不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至少来点判断吧,否则——虽然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感觉是一件 殃及下一条鱼的恐怖事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argv[1]吧?argv[0]是./a.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