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使用问题

楼主:
我在http://89s51.com/KE.htm买了这个编程器。现在销售人员找不到,想问下各位:
1.PCB板两排鱼骨针,是外接电路的?还是干什么用的.
2.软件中的测试区不管你换什么IC永远是32PIN的功能什么都没有变化.
3.编程区都没有怎么编程?在缓存区?
现在我有个AT89C51的空白芯片,能不能从无到有给我说下做个最简单的实例的过程?

网友:
这个编程器的使用手册我在他们网站下载不了

不过你要对51单片机编程的话,需要有个转换插座,不知道你,买编程器的时候购买了这个适配器没有。如果没有购买那个适配器,那你是没有办法对51编程的

网友:
这个编程器的使用手册我在他们网站下载不了

有转换插座的,就是不知道怎么进行简单的实验,看看如何操作,都不知道如何进行程序验证。

网友:
我没有找到使用手册,所以没法看他是怎门操作的

网友:
现在单片机的编程器跟实验板是分开的吗?

网友: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其他的编程器对51单片机编程。
如果你用过其他的编程器的话,那么使用这个编程器不过是操作复杂一些。需要加上转接板,设置跳线。然后打开要烧录的HEX文件,选择好加密设置,就可以烧写程序了

如果你没有用过编程器,没有对51单片机写过程序。那我很奇怪你怎麽会买这样的编程器,要知道功能越是全的东西,操作越是复杂,出现故障的几率越高

网友:
一般情况下,单片机编程器跟实验板是分开的

不过也有整合在一起的,但价格就很可观了

网友:
如何确定IC脚位跟程序对应呢 ??我现在有HEX文件,是人家的我导入后不知道现在脚位的控制方式(高低电平)?

网友:
你用过编程器没有?

网友:
没有,所以我想问下基本过程。

网友:
晕,那我就奇怪你怎麽会选择买这个编程器,
这种编程器实在是不适合我们用
他主要不是烧写51单片机的

网友:
51单片机的缺口对准适配器的40脚锁紧座的操作柄一端,把芯片插入,锁紧后就可以了
刚开始先不考虑加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