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选择和配置摄像机电源

楼主:
关键字:摄像机电源
    摄像机虽然标明DC12V/AC24V的摄像机电源都能通用,但选择AC24V监控电源更好些,因为同样的传输距离,电压越高,损耗越小。电压高了,负载就能得到比较充足的电压。同时,由于采用交流24V,在调试摄像机的时候,可以选择电源同步,使整个监控系统中不同的设备的图像场频能够保持同步。
    摄像机电源的选择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给摄像机接电源时,不要把距离较远的摄像机和距离较近的摄像机接在同一台电源上。如果接在同一台电源上,电源电压高了,会烧毁近距离的摄像机,电源电源低了,距离较远的摄像机无图像。应该尽量把距离比较远的摄像机接在同一台电源上,把较近的摄像机也接在同一台电源上。
    第二:如果监控距离太远,需要配置更高电压的电源,如30V,36V等等,甚至直接供220V交流电,到前端再变压。
    另外在整个监控系统的摄像机电源配置中,还应注意不要共用一个电源。因为:
    1) 系统维修的时候,经常需要打开、关闭电源。所有的摄像机在打开电源瞬间同时启动,启动电流特别大,对电源的冲击力很大,严重的会烧毁电源,
    2) 所有的摄像机共用一台电源,当电源发生故障时,整个闭路监控系统陷入瘫痪。尤其是一些重要出入口的图像无法监视,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相关延伸:摄像机电源电路特点与检修要点

网友:
路过,先顶几下,旁边静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