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2无法进入调试模式的问题

楼主:
我的ICD2很奇怪,前段时间看过网上的帖子把configure里的时钟设成XT,把其他的都关掉了,可以进入debug模式了
但是昨天照此办理死活就进不了调试模式,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和我类似的问题?

还有个问题就是configure里的设置在rebuild之后就会改回初始状态,是每次都要设置吗?怎么把设置好的configure配置烧写下去?

谢谢!

网友:
不知,也很不好意坐了沙发,请高手回答。

网友:
有几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1、你的ICD2是串口的么?还是自己DIY的呀
2、如果是买的,你要咨询一下他们的技术工程师。
3、我自己做过串口的ICD2 很好用
你将你的ICD2重新烧一下程序 然后再看看
至于里面的设置 你按照你的实际情况具体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路过 但也不知道lz问题的解决方法

网友:
需要说明书

先发个说明书来,我让我的大三的学生帮你解决。

网友:
说的具体些

网友:
你得先知道你的芯片支不支持在线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