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17无输出

楼主:
我的电路图如下,也有同样的问题请高手给看一下。

我完全是按照IR2117上的数据手册上的接线,想给一个2000微法的电容充电,输入脉冲为500Hz,输出也一直没有输出,又按照不带外围器件的测量方法,只给输入端加脉冲,和Vb和Vcc加15V的电压,com,Vs接地(IR的胡工程师教的),不带外围器件,也是没有.开始我以为买到了假片子,于是又买了不同批次的,结果还是一样.现在极度郁闷,到底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出来指导一下,看是不是哪里犯了低级错误。

网友:
你是仿真没输出还是实东西没输出.

你是仿真没输出还是实东西没输出.

网友:
没用过这个芯片,不过先试试仿真吧。如果仿真有结果,那问题可能出在接线和器件是否完好上。

网友:
我分析了一下,感到你给

感到你给,C4(2000UF)并一个电阻试一试,(从10,向上一点点调).试试吧,大约就是这里的原因.

网友:
再有

C3,你改大一点好不?负载是大电容,这地方用这么小的电容,你这是实际电路不.垃圾.

网友:
你想用这个芯片控制场效应管的导通来给电容充电
1.首先的问题是PDF上的电路不一定都是能仿出来的,我用IR2101照着搭的电路也是仿真的时候没输出
2.场效应管的VGE=15V,你的芯片VCC加大到20V试试看
3.电容的问题楼上提出来了。
4.给你个图共参考,图片上传不了,压缩下你解压就看见了是通过IR210控制直流电机的原理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