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電容的阻抗怎麼計算?

楼主:
求助電容的阻抗,容抗的計算公式
也不知道這問題是不是一個問題?
還有電阻的阻抗,電感的阻抗,感抗 計算公式
這些是怎麼定義的?

网友:
我不知道你要从什么出发去计算这三个参数.

通常,阻抗与电抗(感抗,容抗)是物体的固有属性,在物体的结构与材料(可能也要考虑温度等环境因素)确定后,阻抗与电抗就确定下了.
这样你可以想象物体的结构与材料有多复杂,参数的计算就有多复杂.所以也就对一些特定的结构,如微带线,同轴线有这样的计算公式.不过我可让不住这些公式.
希望这些有助你的理解吧.

网友:
阻抗,导体的固有属性,R=U/I
感抗,单位欧姆,XL=2πfL,f为交流频率,L为电感,
容抗,单位欧姆,X=1/2πfc,f为交流频率,C为电容。

网友:
电感对交流的阻碍能力叫“感抗”。
电容对交流的阻碍能力叫“容抗”。
电感的直流电阻和普通电阻一样可视为“阻抗”。理想情况是为零。
电容的直流电阻一般就是它的漏电电阻。理想情况是无穷大的。

网友:
电感对交流的阻碍能力叫“感抗”。
电容对交流的阻碍能力叫“容抗”。

网友:
电容的阻抗,电解电容的一般在几个欧姆,受温度影响很大,温度越高,电阻越低。
钽电容的大概是零点几欧姆,
陶瓷电容的ESR基本可以忽略,一般就几个毫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