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帮帮忙

楼主(2009-10-22):
大家好。帮帮忙
我是一个不懂无线电技术的人。问一问无线电遥控距离是不是比红外线遥控距离远些。能不能把红外线遥控改为无线电遥控。比如我有一无线遥控小音箱。要改为无线电遥控行不行。我想把遥控距离提高道50米左右行不行.谢谢
无线电
红外线
技术
音箱
左右

网友A:
我的看法
红外线遥控改无线遥控是可行的,但是遥控发射接收电路板必需全部更换。无线遥控距离一般是大于红外线遥控距离的,在选遥控发射板根据自己所需要的距离而定。

网友B:
回复 楼主:
改为无线的当然可以,不但距离可以调到你需要的值,另外没有方向性,灵敏度高,
但是从成本上来讲的话,无线的要贵很多;我建议这种场合用普通的ASK模块就可以了,现在台湾有推出这样的芯片PT4450 和PT4302,如果有更高要求,还可以用FSK双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