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元件的MARK找型号很麻烦,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同感?

楼主:
贴片元件的MARK找起型号来很麻烦,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同感?
想知道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
借此想通过这里把高手们常用的贴片元件mark对应的型号整理和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SMD三极管(SOT-23封装)的表示方法
9011        1T
9012        2T
9013        J3
9014        J6
9015        M6
9016        Y6
9018        J8
S8050        J3Y
S8550        2TY
8050        Y1
8550        Y2
2SA1015        BA
2SC1815        HF
2SC945        CR
MMBT3904        1AM
MMBT3906        2A
MMBT2222        1P
MMBT5401        2L
MMBT5551        G1
MMBTA42        1D
MMBTA92        2D
BC807-16        5A
BC807-25        5B
BC807-40        5C
BC817-16        6A
BC817-25        6B
BC817-40        6C
BC846A        1A
BC846B        1B
BC847A        1E
BC847B        1F
BC847C        1G
BC848A        1J
BC848B        1K
BC848C        1L
BC856A        3A
BC856B        3B
BC857A        3E
BC857B        3F
BC858A        3J
BC858B        3K
BC858C        3L
2SA733        CS
UN2111        V1
UN2112        V2
UN2113        V3
UN2211        V4
UN2212        V5
UN2213        V6
2SC3356        R23
2SC3838        AD
2N7002        702

网友:
SMD贴片三极管代码手册希望大家喜欢

网友:
 Mark只是生产厂家管理用的记号,通常用户根本不必去管它印的是什么。Mark的规则是各厂各行其是自己定的,未必协调过,并不具有唯一性。只有当出现故障需要追踪质量管理体系分析原因时,才可能用得着看Mark。
 型号(包括详细后缀)才是用户应该关心的东西。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了。
关键是在用的时候如何能通过MARK快速查到其对应的型号。
我最近在找一个MARK(DK RN)头发都白了好几次
http://smd.taojinic.com/markingcode.asp
这个网站稍微难找点的就要掏钱了

网友:
请教Mark “A08S”封装为SOT23-5的IC的具体型号是什么

你好,我手上有一个mark为A08S的IC,封装为SOT23-5,请问你知道它的具体型号吗?
谢谢!

网友:
兄弟你弄个照片上来吧,我们帮你找找看,不一定能搞定啊

网友:
一般芯片

都有Description这个东东,如果要选型,要考虑
封装(直接和热阻相关,要考虑芯片的散热)
容差(电阻,电容,电感,都有标称误差的代号)
另外一个就是耐热,工业级,汽车级(一般分成85,105,125三级)
因此选择这些Mark都是工厂为了区别同一个器件不同的参数来设计的,建议在这方面入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時候看Mark並無法查到型號,要看這個元件的其體應用電路才會知道型號的.現在很多電源IC都做成SOT23-5封裝的

网友:
大伙看看这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
我也有同感。比较好查的是三极管和MOSFET,其他就难了

网友:
都不是什么难题

有实物照片可以发给我们看下,我们专业反查元器件二三极管IC管体代码(也叫贴片代码,打字,印字,丝印,markingcode,top mark等)的原始型号,有需要欢迎与我们联系。

QQ306815621
淘金数据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