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维修TCD的经历(转)

楼主:
自从转职做仪器维修应用以来,有很多的第一次:第一次参观GC生产车间;第一次安装调试;第一次培训客户操作;第一次更换GC电路板;第一次更换电机;第一次......今天把自己一次更换TCD热导元件的经历发布出来,和版友交流!
1.首先是检测TCD的损坏情况

一般的TCD还是利用慧斯顿电桥原理的,如下图
这样,就可以在电桥引出的4个接线头测量电阻值,检测TCD的损坏情况。完好的TCD在测试时,表现为1-2,2-3,3-4,1-4四种方式测得电阻值基本一致,差异小于0.5欧。如果差异大于此,认为热导原件氧化损坏。为了比较容易的配平电桥,一般选择一次性更换4个热导元件。

热导元件是这样的,呵呵...神秘的东西要露面了。

热导原件很精致,热导丝细如蛛丝,拆装的时候必须格外小心!

下面展示一下拆装使用的基本工具
这里要说一下,图中的台钳是必须工具,TCD的热导原件安装很紧密,而且使用过的基本结合得更密切了,必须用很大力气拆开.
拆开后的样子:

这个是TCD的加热电阻(给TCD加热用),另外还有一个温度探头,外表看起来很相近。
这个是TCD热导原件封装的外部挡板,上面有1,2,3,4的编号,要把热导原件相应安装到位。

去掉挡板,看见被金属外壳包围的TCD核心部件--测量池腔。

拆去层层包围,终于看到了核心的东西,测量池腔!这是一个有八个接口的池腔,其中,两个接口是进样口,两个接口是出气口,另外四个是安装热导原件的接口。
要拆卸热导原件,就要用到台钳了。

把氧化损坏的热导原件拆下来(比较紧密,要用很大力气的),然后对应更换新的热导原件。安装的时候要注意:一定要安装紧密,防止因为漏气氧化损坏。另外还要把热导原件笔直插入测量池腔,如果触壁,无论如何也难以配平电桥的。
安装好以后,使用万用表测量每一个热导原件和测量池腔外壁之间的电阻,如果发现哪一个不是电阻呈现几乎断路状态,那就必须拆下重新调整安装。再用万用表测量1-2,2-3,3-4,1-4之间的电阻,不管使用的是什么阻值的热导原件,这四组数据应该是几乎一致的,差异不大于0.5欧。
确认以上测量都符合要求后,就可以依次把各个配件按照拆卸时候相反的步骤装回,恢复原状!
为了保持TCD的温度,在TCD里面填充了很多的石英棉,拆装的时候要小心,尽量避免用裸手去接触。

网友:
TCD里面填充了很多的石英棉,拆装的时候要小心,尽量避免用裸手去接触。

网友:
另外再提醒一下:石棉、玻璃棉也不要裸手接触!切记

网友:
很好很强大啊,学习下了

网友A:
以前忽视这个问题,它对人体有危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忽视这个问题,它对人体有危害?

不是忽视 是以前只有石棉的防火保温性能比较好 价格又低 所以使用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