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门,使用MAX232遇到的问题,希望高手能解答

楼主:
刚开始设计单片机, 用MAX232做串联通讯,想问问有没有什么简易方法测试MAX232 IC的好坏.
只用万用表和5V开关电源

我现在的电路板只是基本连接(只用输入pin13, 输出pin14和GND),加了该加的电容,P7-P14八个输出输入脚没外接任何东西
通电后,测了5v,+10v,-10v几个脚位的电压,没问题
但测出T1IN(pin11) = 0V; T2IN(pin10)=5V -->连续几片都是如此,正常吗?这两对输出脚不是应该完全等同吗

另外还测出:T1OUT(pin14) = -9V, T2OUT(pin7)= -9V
如我的方法有问题,请告知。

网友:
感谢斑竹解惑!在下还有几个疑问

1) 加入输入脚的电压可直接由电源引入吗?
2) 我曾直接接了VCC(5V)到输入脚,相应输出是-9V(悬空状态),可否认为max232已经坏了?
3) 请问为什么输出能达到15V。+V和-V不是只有10V?

谢谢!

网友:
MAX232是电平转换芯片,其功能就是将正负15V的逻辑电平转换为0-5V的电平,由其内部结构决定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看来我是过于钻牛角尖了。
今天搞了一整天,终于能接收到些东西了,虽然并不是我想要的,但至少证明了MAX232应该没坏。
后面还有好多问题呐:Q ,各位还要多指教啊!

网友:
redstone9910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