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低功耗的长按开关电路

楼主:
设计一个低功耗的长按式开关电路。长按开关2秒左右控制发光二极管亮,再次长按2秒关掉。

要求是要低功耗。

网友:
用只单片鸡如何?既解决了ON/OFF锁定,也容易做2秒长按定时处理。
关闭时耗电≦1μA。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用逻辑器件做么?

网友:
可以考虑单结晶体管(UJT),它适合较长延时的应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给画个简单的电路图参考一下么?

网友:
需要的话可以跟我联系

联系方式`:
qq:35584633
email:yu_olimpic2008@yahoo.cn

网友:
可联系我,我可以做

QQ273437087

网友:
你先看看

引用 网友C:
可以给画个简单的电路图参考一下么?

对不起,原来回复的电路有错。现在重发:

某个逻辑功能的实现方法很多,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设计。这里算是两个设计。其中第二个可以确定加电时的状态。请你参考。
逻辑功能的实现是多种多样的,更希望你自己做。
这里两个关键是:长延时的获得,和当前状态的“记忆”
这个结构可以和按钮做到一起。两片IC。

网友:
这是一个用4013的单按键开关!不带长按功能!给你参考??

网友:
多谢 纯净的硅 和 到处看看 俩位,研究一下。

网友:
那什么,开关弹起来之后,谁给4013供电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开关不是管供电的!???
数字电路或者运放的一种习惯画法!就是把电源省略了??
看来你看电路图还比较少!?

网友:
的确看来楼主需要多看看数字IC的使用说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知道,你是把电源省略掉的,但是我需要的是低功耗的,也就是说,灯灭了,4013是不供电的,所以我需要知道你给4013供电是从哪接入的。我猜你是把4013的VCC接在LED上面那个了。如果这么接的话,我导师根本不会看这个电路的逻辑性,就会直接否定这个方案的。
那什么,我的确是新手,还望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
你有这样的设计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你是把电源省略掉的,但是我需要的是低功耗的,也就是说,灯灭了,4013是不供电的,所以我需要知道你给4013供电是从哪接入的。我猜你是把4013的VCC接在LED上面那个了。如果这么接的话,我导师根本不会看这个 ...

   看到这个回复才了解到设计的这个重要前提灯灭了,4013是不供电的,不过有三点是要指出的:

1、搞设计就像处理数学的充要(充分必要)条件似的,必要就是课题要求,充分就是你的设计满足。这么重要的设计前提最好在出题的时候就更加具体的明确出来,可以让大家少跑“冤枉路”;

2、既然有这样的前提,就不是D触发器、与非门之类的一般逻辑电路的设计了;你的具体化的提法;“灯灭了,4013是不供电的”是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的,因为这些逻辑电路本身就是要供电的,逻辑IC不加电就失去了的一切,“小命”都没了,哪还谈得上什么工作?还是要像题目所说的的低功耗要求就行了。

3、这个设计其实你已经有了,但是你还有些问题:就在你的另外一个帖子上:利用分立件组合的互补结构具有同时通断的结构优点,再加上使用FET…… 那可是个不错的低功耗设计!灭灯的时候两只管子都是关断的,耗电在漏电流数量级的。那个设计简洁明快,细细品味像个艺术品 -- 因为它“妙”,其思路之妙就在:延缓电路进入工作区的时间,这个时间正是你的需要。吃透它,修改其中的错误后就大胆去用,没错。

   建议你别再继续在这里“打磨磨”了,回去,就用那个方案跟你的导师干活去!呵呵。

   各位大侠:楼主的那个设计在这个网址上: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88121&extra=&page=1

网友:
看看这个电路怎么样!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