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52的使用

楼主:
大家好,我现在在调AD9852的板子,是用cpld控制的,出不了波形,我查了一下,程序就没有写到AD9852里面去,那个写程序的时序图,我就没有怎么看懂,以前谁做过这个的,解释一下,十分感谢!!(时序图在附件里面,第26页)

时序图

网友:
建议楼主重新学习一下时序图相关知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电流在复位前后有变化(AD9852的输出端),但是变化不大,我想大的话,就应该有输出了。谢谢,不知道这位达人,还有没有好的建议,谢谢!! [ 本帖最后由 3971775 于 2009-10-25 14:31 编辑 ]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实话,大学就基本上没有接触时序这个东西,只是现在改行了,没有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LD的仿真是没有问题的,估计还是没有配置好,我现在还有担心,是不是烧了,上次发热好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想请教一下比较具体的问题,UPDATE使用外部的还是内部的比较方便,我感觉使用外部的好一点,可是在网上有人说内部的比较好,可是外部的时钟同步这个问题不知道你怎么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加个好友吧,我的QQ是279322936,谢谢啊!!

网友:
我的帖子不能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所有的寄存器都有配置啊,我前端时间只配置了需要的

网友:
1.今天把所有的寄存器都配置一些
2.我的UPDATE是用的外部的,要求与系统时钟有同步的关系,现在还没有理解好。今天要内部的试一试

网友:
你们讨论的问题是我喜欢的

网友:
我现在一调板子,头就疼,哎!!心理问题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