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圖中三極管的作用?

楼主:
圖中IC是溫度傳感器,但三極管是如何工作的?作用是什麼?

网友A:
此种接法等效于二极管。

网友:
利用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测温,典型数据是-2.1~-2.2mV/℃。

网友:
顺便问下,要知道是相当于二极管的作用
需要知道哪些知识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种接法等效于二极管。

这种接法在我在称重传感器的仪表电路中见过,是在A/D转换的信号输入端,应该起稳压作用吧,
不过为什么不直接用稳压二级管

网友:
看看G767的资料啊,上面肯定会有讲解的

网友:
忘了上传pdf资料,看看芯片资料介绍吧

网友:
G767d PDF上时有这种接法
The remote sensor is a diode-connected
transistor typically a low-cost, easily mounted 2N3904
NPN type-that replace conventional thermistors or
thermocouples.
好像是说替代热敏电阻,不知道翻译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接法在我在称重传感器的仪表电路中见过,是在A/D转换的信号输入端,应该起稳压作用吧,
不过为什么不直接用稳压二级管

这个要微观分析了,集成运放电路中有这样的接法,发射极电流等于(放大倍数+1)乘以基极电流

网友:
此电路中该三极管兼有钳位、快速放电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