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该电路存在的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不知道怎么直接插入图片,麻烦大侠们点一下。
该图是一种长按式开关电路,暂时不考虑电阻值和电容的选值,原理上可以实现
长按开关灯亮,再次长按灯灭。但是我实际搭出电路后,一上电,灯直接就亮了。
请教是哪里有问题。

长按式开关电路

长按式开关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上可以实现
长按开关灯亮,再次长按灯灭。
...

我没看出来能实现这样的功能,请大大虾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初始状态,2个MOS管处于截止状态,所以整个电路是断开的。灯不亮。按下开关,电容C1开始充电,充到一定程度后,使MOS管V2导通,输出低电平,又使mos管V1导通,灯就亮了。这时松开开关,C1仍可通过R2和R3充电。再次按下开关,C1通过R3和V2构成的回路放电,当放电到小于v2的开启电压后,V2管又会截止,V1也随之截止,灯灭。

这只是个人理解,又什么问题请指教。

网友:
此电路原理上就有问题

此电路原理上就有问题,关键在V1。要想实现你所说的功能还要加些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在说的具体些么,需要加什么?怎么加?

网友:
用示波器分别观察两个栅极的电位,或能看出问题所在。

网友:
哦,示波器,好吧,我会去先找个示波器。

网友:
V2是不是连接反了?

网友:
V1是P型低电平导通S进D出
V2是N型高电平导通D进S出
感觉原理有问题~~~~~~~~

网友:
V2的符号是画反了,但按标注的S、D接的话则没错。

网友:
互补结构

这个电路设计的本意应当是互补管连接,互补连接通常是D1-G2-D2-G1-D1的闭环连接。如果撇开FET管子,使用BJT(用FET也是一样的)改一下电路的画法,可能会直观些,然后再返回来讨论电路的问题就会简单得多。

网友:
回复 网友D:

的确是画反了,多谢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E:

V2的确实画错了,但应该是没有接反,如果S在上,D在下的话,由于mos管的内部结构,会直接导通的。

网友:
【互补结构】的继续讨论

画出这个图。包括原理图、状态及其转换的说明。请大家指出可能的错误,先谢过了!

    这个电路有两个稳态:S0和S1,见图。通过电路图上的说明可以看到,这两个状态都是稳定的(双稳),分别对应亮灯和灭灯。且在加电时,由于C1上的电压要维持在0 ,因此处于灯灭的状态。

    当按钮按下后,便沟通了状态转换的条件,破坏了原有的平衡,当充/放电到某个数值时,就会把整个电路拖入线性放大和反馈过程,以此转换向与之对立另一个稳态。
    图中给出了电容的充放电通路,从图可以看到,充放电的RC常数基本一致。

    这里就不再讨论原图画面上的问题了。左上角的图再加上按钮,应当是楼主需要的。

    补充说明:BJT的电路中只表示基本结构特征,不是真正的电原理图。特别是在这里,作为电流控制器件的BJT也不适合做长时延时。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昨天因为MOS管的画法,被导师骂了,xiaoxif上图中给的MOS管V1是N沟道耗尽型,V2是P沟道耗尽型么?
最后电路是不是接成这个样子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按下开关后,岂不是通过A--R2--B点,灯直接就亮了?

网友:
V1用P-MOSFET,V2用N-MOSFET。

网友:
两个问题的答复

第二个问题不是问题:看一下你的图纸中R2的阻值就知道了;需要考虑的是亮灯/灭灯过程中,按钮按下保持的时间可能有些不同(时间常数不一样)。

第一个问题才问到了点子上,是个问题,此前给你发了短信做了关于阀值的提示,这里不做结论,只给出(在网上找到的)两种管子的Id -- Ug特性,到底耗尽,还是增强请你自己决断吧。

提示:注意右特性和左特性的关系比较。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么分析完这后,V1选择N沟道增强型,V2选择P沟道增强型,这就是我最初给的那个图。

刚刚找了个示波器,试图重测一下电路中电压的变化。这次发现不再是一上电就亮,长按开的功能实现了。但是,在测试长按关的时候,发现关不掉,长按开关,C1放电,但放电到1V左右就再也放不下去。而我给出图中V1的开启电压恰好在0.8以上,分析原因中。

网友:
是可以关掉的

关灯是没有问题的,从你的现象看,两只管子已经转入了截止状态。
问题在于你的按钮按了多长的时间,这种技巧型电路要求满足一定要求的,注意按下的时间长度。仔细试验一下。
“C1放电到一定程度就不再放电了”,这是正常的现象。加入你还不松手,它还会进入到充电过程了(此刻破坏了F-F结构)。
这个电路的思路没问题,需要补充些东西去完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要达到关闭的目的,就得让N管截止,而原电路中所选择的N管的开启电压为0.8V,我实际测量了电容的电压变化,当电压下降到0.92V的时候,就已经停止了,如果说是因为由于我持续按下开关,导致C1在充放电阀值的电压之间跳变的话,C1的电压也应该在0.8左右跳动,LED灯也应该是闪烁的吧。
我考虑的是在放电过程中,C1两端的压降会达到平衡(可能没有表达清楚)而导致C1电压的停止变化,有兴趣的可以一起计算下。那什么,VCC=4V